电脑主机内部结构

楼主(2011-10-27):
计算机的总线结构
  微型计算机硬件结构的最重要特点是总线(Bus)结构。它将信号线分成三大类,并归结为数据总线(Date Bus)、地址总线(Address Bus)和控制总线(Control Bus)。这样就很适合计算机部件的模块化生产,促进了微计算机的普及。微型计算机的总线化硬件结构图如图所示。

  微型计算机总线化硬件结构图
  电脑主机的各主要模块图
  主 板
  主板(Mainboard或Motherboard,简称M/B)是电脑主机中最大的一块长方形电路板。主板是主机的躯干,CPU、内存、声卡、显卡等部件都固定在主板的插槽上,另外机箱电源上的引出线也接在主板的接口上。
  ①CPU插座:CPU就固定在此插槽上。②内存插槽:内存条就插在此插槽上。我们可以通过增加内存条来增大内存。③AGP插槽:靠近CPU的棕色插槽,主要用来连接AGP显卡。④PCI插槽:AGP插槽旁边的白色插槽,比AGP插槽稍长,是数量最多的扩展槽,主要用来插声卡、网卡等PCI设备的。⑤AMR插槽:在主板边上,长度大约只有PCI插槽的一半,用于连接一些AMR设备,如调制解调器(③④⑤统称总线扩展槽)。⑥驱动器接口:软驱、硬盘、光驱等设备就是通过数据线接在主板的驱动器接口上的。⑦主板电源插座:接机箱电源的主板电源插头,为主板提供电能。⑧输入/输出接口:详见本版左下角的“I/O接口”部分。⑨BIOS芯片: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一组固化到主板上的一个ROM(只读存储器)芯片中的程序,它保存着最重要的基本输入输出程序、系统设置信息、开机上电自检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⑩电池:在主板断电期间维持系统CMOS的内容和主板上系统时钟的运行。
  显卡和声卡
  显卡
  主板要把控制信号传送到显示器,并将数码信号转变为图像信号,就需要在主板和显示器之间安装一个中间通讯连接部件,这就是显示适配器,简称为显卡。显卡和显示器共同构成了电脑的显示系统。
  ①接口:接显示器的信号线插头。②芯片:在图中的风扇下面,负责图像处理工作。③显存:是存放图像数据的地方。
  声卡
  声卡是多媒体电脑的核心部件,它的功能主要是处理声音信号并把信号传输给音箱或耳机,使它们发出声音来。
  ①芯片:负责声音处理工作,如波形的采样与合成和MIDI(乐器数字接口)音乐的合成。②输入输出插孔:最常用的有与麦克风连接的“MIC”插孔,与音箱连接的“SPEAKER”插孔。③接口:连接游戏杆。
  I/O接口
  输入输出接口简称I/O接口,I和O是Input(输入)、Output(输出)的首字母。I/O接口连接主板与输入输出设备。
  ①PS/2接口:接鼠标和键盘。②USB接口:接使用USB插头的设备。③COM口:接使用COM口的外部设备。④并口:接打印机、扫描仪等设备。
  CPU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是电脑最核心、最重要的部件。
  目前市场上的CPU主要是Intel和AMD两家公司生产的。Intel公司的代表产品就是“奔腾”系列,如Pentium Ⅲ(奔腾Ⅲ)、Pentium 4(奔腾4)处理器。AMD公司的CPU产品主要有Athlon、Athlon Thunderbird、Ahtlon XP和Duron。
  内存条
  主板上的内存通常被叫做内存条(绿色长条形),是电脑中数据存储和交换的部件。因为CPU工作时需要与外部存储器(如硬盘、软盘、光盘)进行数据交换,但外部存储器的速度却远远低于CPU的速度,所以就需要一种工作速度较快的设备在其中完成数据暂时存储和交换的工作,这就是内存的主要作用了。内存最常扮演的角色就是为硬盘与CPU传递数据。
  现在常用的有SDRAM内存、DDR内存和Rambus内存。其中DDR内存和Rambus内存的运行频率、与CPU间的传输速率都高于SDRAM内存,已经成为主流。
  ①内存脚缺口:内存的脚上有两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是用来防止往内存槽中插内存时
插反了(只有一侧有缺口);二是用来区分不同种类的内存(详见F4版《看缺口识内存》一文)。②金手指:一根根短短的黄色接触片,是内存条和主板内存槽接触的部分,数据就是靠它们来传输的。③内存芯片:数据就存储在这些芯片中。
  硬 盘
  硬盘驱动器(Hard Disk Drive,HDD,或HD)通常又被称为硬盘,它安装在主机的里面,所以我们很少见到它。和软盘、光盘一样,硬盘是电脑的存储设备,我们在电脑上的文件就是存在硬盘里的。和软盘不同的是,硬盘和硬盘驱动器是装在一起的,而且它的读写速度快,容量也很大,通常都是几十个GB。
  ①电源接口:接机箱电源的硬盘电源线。②主从跳线:一台电脑如果连接了两个硬盘,只能用其中的一个硬盘来启动系统,因此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为此硬盘上提供了一组跳线来设置硬盘的模式。③数据线接口:接数据线,数据线的另一头接到主板的硬盘专用接口上。
  机箱和电源
  机箱是电脑主机的外衣,电脑大多数的组件都固定在机箱内部,机箱保护这些组件不受到碰撞,减少灰尘吸附,减小电磁辐射干扰。
  电源是主机的动力源泉,主机的所有组件都需要电源进行供电,因此,电源质量直接影响电脑的使用。如果电源质量比较差,输出不稳定,不但会导致死机、自动重新启动等情况,还可能会烧毁组件。
  ①主板电源插头:接主板电源接口。②软驱电源插头:接软驱电源接口(插头中较小的那个)。③硬盘光驱电源插头:接硬盘和光驱的电源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