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无法分区格式化故障

楼主(2011-10-27):
故障现象为:ghost,PQ分区,格式化等操作一切显示正常,无出错提示,但重启电脑之后所有操作无效,依然是原来系统在里面。

用分区表医生重建分区表及重建引导文件提示操作成功,重启电脑还是原来的系统。

MHDD扫描无坏道及红绿点,在MHDD下执行ERASE清零修复,经过漫长的几小时清零完成之后,PQ分区里依然能看到原来的C盘,并且还有数据存在,后面的3个分区变成了一个未使用的空间。删除C盘并重新分区之后重启无效。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DM工具低格,又是漫长的一个上午,低格完成之后PQ里能看到硬盘没分区。狂喜!!马上重新分区并ghost,G完系统重启之后直接进入系统了,居然是原来的系统….

把硬盘接到另一台windows7系统上,在磁盘管理里面能看到硬盘的参数。

执行删除分区成功,但刷新之后依然为原来的分区。
也就是说不管我对硬盘执行什么操作,一切都好像虚拟操作一样。居然连低格都无效!
硬盘并没有锁死,读取操作正常,无坏道,硬盘电路板无明显损坏。机子上面也没硬盘保护卡之类的东西。而且所有的操作没有错误提示。

网友(2016-04-21):
硬盘保护程序作怪啊

网友(2013-10-03):
真的要是有这样的软件那就好了,什么病毒来者不惧

网友:
搞了那么多年电脑,今天也遇到了,换别的电脑上,也不行,看样子是写的那条线路坏了.只能读不能写.郁闷.

网友(2012-10-29):
用DiskGenius重建主引导记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

网友(2012-07-26):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见过海尔电脑也和你一样办法用尽  最后问海尔售后  售后说里面装了磁盘保护软件  教我卸载了在装系 ...

保护软件是在BIOS里吗?

网友(2012-05-18):
斑竹  你是怎么卸载的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还原软件的问题,在bios中

网友A:
我以前遇见过海尔电脑也和你一样办法用尽  最后问海尔售后  售后说里面装了磁盘保护软件  教我卸载了在装系统OK了。

网友(2011-11-10):
要是三星的,这是常见的故障,换吧,修不了了。。。。。。。。。。。。。。。

网友:
超级坚强,真是金刚不坏之身

网友:
我遇过这种现象,那是一块80G希捷硬盘,就是固件的问题,后来找一块同样型号的电路板换上一切正常。

网友:
同问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有这样的硬盘,三星的见过,只能读不能写, 至今搞不懂

网友:
仔细看看电脑PCI插槽里是不是有硬件还原卡之类的。

网友:
我也搞过这样的一个硬盘,是香港台式机的硬盘,怎样搞都是不能重装系统,希望大虾们指导下。

网友:
BIOS里有硬盘写保护?

网友:
建议拿到另外的机器格式化一下试一试

网友:
把硬盘拿到另一台电脑上装好了,再换过来呢?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