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29使用方法

楼主(2011-10-27):
1、MHDD是俄罗斯Maysoft公司出品的专业硬盘工具软件,具有很多其他硬盘工具软件所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它分为免费版和收费的完整版,本文介绍的是免费版的详细用法。这是一个G表级的软件,他将扫描到的坏道屏蔽到磁盘的G表中。(小知识:每一个刚出厂的新硬盘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坏道,只不过他们被厂家隐藏在P表和G表中,我们用一般的软件访问不到他。G表,又称用户级列表,大约能存放几百个到一千左右的坏道;P表,又称工厂级列表,能存放4000左右的坏道或更多。)由于它扫描硬盘的速度非常快,已成为许多人检测硬盘的首选软件。
2、此软件的特点:不依赖主板BIOS,支持热插拔。MHDD可以不依赖于主板BIOS直接访问IDE口,可以访问128G的超大容量硬盘(可访问的扇区范围从512到137438953472),即使你用的是286电脑,无需BIOS支持,也无需任何中断支持.热插拔的顺序要记清楚:插的时候,先插数据线,再插电源线。拔的时候,先拔电源线,再拔数据线。但我劝你不熟练最好不要热插拔,以免你不小心烧了硬盘赖我。
3、MHDD最好在纯DOS环境下运行;但要注意尽量不要使用原装Intel品牌主板;
4、不要在要检测的硬盘中运行MHDD;
5、MHDD在运行时需要记录数据,因此不能在被写保护了的存储设备中运行(比如写保护的软盘、光盘等)
下面,我们在DOS下运行MHDD29:输入命令MHDD29,按回车,出现主界面:

主界面列出了MHDD的所有命令,下面我们主要讲解MHDD的几个常用命令:PORT;ID ;SCAN; HPA; RHPA; NHPA; PWD ;UNLOCK ;DISPWD ;ERASE ;AERASE ;STOP。
首先输入命令PORT(热键是:SHIFT+F3),按回车。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扫描IDE口上的所有硬盘。

好了,现在看到有两个硬盘,一个是西数40G,一个是迈拓2G。(说明:1、2是接在IDE1口上的主从硬盘,3、4是接在IDE2口上的主从硬盘,5是接在PC3000卡上的。如果我们要修的硬盘接在PC3000上,就会在这里显示)下面是让你选择要修哪个硬盘,输入3,回车

输入命令ID(以后直接按F2就行了)回车:显示当前选择的硬盘的信息。

输入命令SCAN(热键:F4),回车。这个命令的意思是扫描硬盘,出现下图:
一共有十二行要修改的参数,我从上往下逐项说明:

1选择扫描方式:LBA/CHS(建议选择LBA方式扫描)CHS只对500M以下的老硬盘有效。(用空格键改变扫描方式)
2设定开始的柱面值:(一般不用)
3设定开始的LBA值:(常用,按空格键输入新的LBA值)
4是否写入日志:ON/OFF(建议打开)
5是否地址重映射:ON/OFF 是否修复坏扇区(如果打开这一项,可以不破坏数据修坏道。此项与第十二项不能同时打开)
6设定结束的柱面(一般不用)
7设定结束的LBA值(常用)
8设定超时值(秒):25 Erase WAITS的时间默认为250毫秒,数值可设置范围从10到10000。此数值主要用来设定MHDD确定坏道的读取时间值(即读取某扇区块时如果读取时间达到或超过该数值,就认为该块为坏道,并开始试图修复),一般情况下更改此数值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否则会影响坏道的界定和修复效果。
9是否写入高级日志ON/OFF(此项被禁用)
10扫描完后是否关闭电机:ON/OFF 扫描结束后关闭硬盘马达,这样即可使SCAN扫描结束后,电机能够自动切断供电,但主板还是加电的。适合无人职守状态,一般不用
11是否循环测试,修复:ON/OFF(如果此项为ON,当第一次扫描结束后,就会再次从开始的LBA到结束的LBA重新扫描,修复,如此循环)
12是否删除等待:ON/OFF(此项与第五项不能同时打开,此项主要用于修复坏道,而且修复效果要比REMAP更为理想尤其对IBM硬盘的坏道最为奏效,但要注意被修复的地方的数据是要被破坏的(因为EraseWAITS的每个删除单位是255个扇区)。)
以上十二个参数如果要修改,都是先按空格键。一般情况下先看看硬盘什么情况,先不忙修,这里直接按F4(或者按CTRL+ENTER)就开始扫描了。

屏幕第一行的左半部分为为状态寄存器,右半部分为错误寄存器;在屏幕第一行的中间(在BUSY和AMNF之间)有一段空白区域,如果硬盘被加了密码,此处会显示PWD;如果硬盘用HPA做了剪切,此处会显示HPA;屏幕第二行的左半部分为当前硬盘的物理参数(虚拟的,当然不会真的有十六个磁头),右半部分为当前正在扫描的位置;屏幕右下角为计时器,Start表示开始扫描的时间,Time表示已消耗的时间,End表示预计结束的时间,结束后会再显示Time Count,表示总共耗费了多长的时间;在扫描时,每个长方块代表255个扇区(在LBA模式下)或代表63个扇区(在CHS模式下);
这里要解释一下CHS:cylinder head sector 这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意思是柱面、磁头、扇区。LBA:扇区(线性地址)
扫描过程可随时按ESC键终止;方块从上到下依次表示从正常到异常,读写速度由快到慢。正常情况下,应该只出现第一个和第二个灰色方块如果出现浅灰色方块(第三个方块),则代表该处读取耗时较多;
如果出现绿色和褐色方块(第三个和第四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异常,但还未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红色方块(第六个,即最后一个方块),则代表此处读取吃力,马上就要产生坏道;
如果出现问号?以下的任何之一,则表示此处读取错误,有严重物理坏道。如下面这块硬盘:

注1:有些读写速度奇慢的硬盘如果用MHDD的F4 SCAN扫描并把EraseWAITS打开就可以看到,要么均匀分布着很多W,要么就是遍布着很多五颜六色的方块,这说明这类硬盘之所以读写速度奇慢,就是因为大量的盘片扇区有瑕疵,造成读写每个扇区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综合到一起就导致了整个硬盘读写速度奇慢。
注:老型号硬盘(2、3G以下)由于性能较低、速度较慢,因此在F4 SCAN检测时很少出现第一个方块,而出现第二和第三个方块,甚至会出现第四个方块(绿色方块),这种情况是由于老硬盘读写速度慢引起的,并不说明那些扇区读写异常。在扫描时使用箭头键可以灵活地控制扫描的进程,很象VCD播放机:↑快进2%;↓后退2%←后退0.1%;→快进0.1%。灵活运用箭头键,可以对不稳定、坏道顽固的区段进行反复扫描和修复

ERASE:快速擦除命令,在使用中我发现有低格和清零的功效,但此命令一点不影响硬盘寿命,有时对坏道和红绿块擦除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输入命令,按回车

问你是否继续,输入Y,

输入开始的LBA值(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有坏道或红绿块,)比如我们输入零,回车

再输入结束的LBA地址,我们输入10000,回车

输入Y,回车,开始擦除,并显示擦除了多少兆字节,速度是很快的,还没等看清呢就擦完了。

还有一个命令AERASE:高级擦除,也叫完全擦除,跟ERASE的用法一样。快速擦除如果修不了坏道就用高级擦除。
下面我们再说硬盘的剪切容量HPA命令,注意,MHDD只能从后面开始剪切。硬盘被剪切了之后,以后在任何机器的BIOS中只能检测到被剪切后的容量,即使重新分区也不能恢复先前容量。假如一个硬盘,经扫描发现从70%以后全是坏道,而且怎么修也修不过去,这时候就可以把后面的30%给HPA了。输入HPA,回车

这是问你是软改还是硬改,软改是改到内存,断电不会生效。硬改是改到硬盘,断电立即生效。输入1(硬改),回车

这是问你用那种方式改,我们选择1 ,LBA方式,回车

输入新的LBA值,我们就输入2000000(原来的容量是4124736),回车

输入Y,
完成

用ID命令看一下,屏幕最上方有一个蓝色的HPA灯亮起来,表示这个硬盘的容量被做过修改。

此时,我们需要给硬盘断一下电生效,退出命令是EXIT.

断电再重新加电,进入MHDD
RHPA命令是察看硬盘原始容量,比如这个硬盘原始容量就是4124735个扇区

NHPA:恢复硬盘原始容量,输入命令按回车

再输入Y

再次输入Y

再次输入Y,我们看到硬盘的原始容量已经被恢复了。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PWD:给硬盘加密命令,注意,硬盘加密后,不能读写,任何操作对硬盘都不起作用,包括低格清零。输入PWD按回车

咦!这个的意思是:这个硬盘不支持加密命令,这是个老的迈拓2.1G的小硬盘,很多命令都不支持。我们按SHIFT+F3重新选择硬盘,选择1,这是我的系统盘,西部数据40G,按F2键,可以看到有“security:high,off”。如果硬盘的ID信息里显示这一项,表示此硬盘支持加密。

我们就换一个硬盘,总不能给自己正在操作的硬盘加密吧。再换一个QUANTUM 15G ,这个硬盘显示在第五个口上,是因为我把它他挂在PC3000上。
输入命令PWD回车

这里让你输入最大32位的用户密码,我们输入123456,回车
这就完成了。

我们按F2刷新,可以看到屏幕最上方有一个红色的PWD灯亮起,硬盘参数“SECURITY:High,on”off变成了红色的on,表示此硬盘被加密

我们按F4键扫描一下看看会怎么样:

为什么没有变化?对了,加密之后必须对硬盘断一次电才能生效,现在还没生效呢。
我们EXIT退出,拔掉硬盘电源线,再重新加电(如果你有PC3000,那就用PC3000的F11和F12断电加电多安全呀)进入MHDD,再扫描,发现全是紫色感叹号,这就表示硬盘被加密

下面我们再说说解密。
要解密,先解锁,输入UNLOCK,回车

问你是解主密码还是用户密码,输入O(用户密码,因为我们只能给硬盘加用户密码),回车

输入密码123456回车,解锁完成

再输入命令DISPWD回车

输入 0回车

输入密码123456回车,解密完成

按F2刷新,硬盘已没密码,再扫描也是正常的扇区了。

MHDD29的日志功能,在使用中我发现很实用,他详细记录了MHDD扫描和维修硬盘的全部过程,以及哪个LBA处有坏道,哪个地方有红绿块,这对我们精确找到坏道是很有用的。
在MHDD290目录中键入CD LOG,回车,就进入了日志目录

用DIR命令察看里面有一个文件MHDD.LOG,就是日志文件,如果要想编辑或察看此文件的内容,输入命令EDIT MHDD.LOG 回车

看看,记录很详细吧!在使用中慢慢体会吧。
要想退出,先按ALT键,再按↓键,选EXIT,回车就退出了。

删除这个文件的命令是DEL MHDD.LOG,放心,这个文件每次在扫描硬盘的时候会自动生成的。

退回到上一级目录的命令是CD..回车

CD回车 此命令是退回到根目录

为了使用方便,我们经常在根目录下编辑批处理命令,下面我就来说一下方法(这个你不学也可以,如果经常修硬盘还是编一个方便)
比如我要在根目录下建立一个M.BAT的批处理命令,就在根目录下输入命令:EDIT M.BAT回车,出现如下界面:

首先输入CD HARD命令 再回车

再输入CD MHDD290 再回车

再输入MHDD29 回车

再输入CD

这四个命令的意思是:当我们运行批处理文件M.BAT的时候,就会从上到下依次序执行这四个命令(先进入HARD文件夹,再进入MHDD29文件夹,然后运行MHDD29命令,运行完毕再退回到根目录)。
然后我们要保存,按一下ALT键,再按↓键,选SAVE(保存) ,回一下车。

然后退出,先按ALT键,在按↓键,选EXIT,回车就退出了。

以后我们再运行MHDD的时候,只要在根目录下输入M按回车就行了。

下面我们再来建立一个察看日志文件的批处理命令,输入EDIT MLOG.BAT 回车

然后依次序输入以下五个命令

再选择退出

这是问你是否保存,选YES,按回车就保存并退出了。
以后要察看日志文件,就在根目录下输入MLOG回车就行了

在日志里面可以用翻页键PAGE UP/PAGE DOWN快速察看。
日志里面存的记录多了,察看不方便,就要经常删除日志,再编辑一个删除日志文件的批处理命令。
在跟目录下输入EDIT DLOG.BAT 回车

输入以下的命令,请读者自己研究一下是什么意思

以后要删除日志文件 MHDD.LOG,只要在根目录下输入DLOG回车就行了。可以看到计算机在一条一条的执行我们输入的命令。

网友:
如果不知道硬盘的用户密码是 多少? 输入 123456 , 能行吗?

网友:
复制的不错,打打酱油。。。。。。。。。。。。。。。。。。。。。

网友(2012-11-10):
有一个X61的不知怎么解

网友:
收费的完整版  有哪些不同啊?

网友:
丢啊,  看了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