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变成raw格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27):
硬盘变成raw格式的问题

      问题1:我的电脑装有双硬盘,其中主盘80G分四个区(NTFS),副盘希捷40G分一个区(NTFS),最近副盘格式突然变成了RAW,无法对硬盘进行访问,因为里面数据比较重要,所以不打算格式化,请高手指点如何恢复硬盘格式而不损坏里面的数据。先谢了!

  问题2:昨天重新安装的WINXP HOME SP1,不知为何,移动硬盘一插上就不对了,
60G移动硬盘文件系统变成RAW格式!一点击就提示我格式化,里面有很重要的数据。请
问各位高手还有没有救?真真谢谢了!

  问题3:我的U盘变成了RAW格式,无法解决XP下显示格式是RAW,可用空间和已用空间都为0,在磁盘管理显示状态不可用,不知怎么回事,希望各位老大帮小弟一把,小弟
给各位老大鞠躬了。

  以上问题都是分区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格式变化成RAW了,具体原因可能有很多,下
面有几种方法解决的方法也有几个,归纳了一下,遇到此问题的朋友根据情况来解决吧!

  方案1、2只对原系统是NTFS格式有效。Win2K和WinXP用户可以尝试。请注意!

  解决方案1:系统权限的问题1(原系统是NTFS格式出现问题)

  在RAW格式盘符上点右键,选“属性”,再选“安全”,将无用的用户删除,添加自己的用户名,再改一下权限即可。若无安全选项,可以在文件夹选项(打开“我的电脑”—选“工具”菜单—再选“文件夹”选项)中,去掉“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的勾,即可在NTFS格式的盘中点右键,属性菜单中显示安全选项。

  解决方案2:系统权限的问题2(原系统是NTFS格式出现问题)

  进“控制面板”找到“管理工具”,将其打开,在将“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在将“安全选项”打开,在右面窗口找到“网络访问: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后的“仅来宾”改为“经典”,退出回到我的电脑,在变成RAW的盘上点右键找“安全”标签,将其乱码删掉,然后添加本计算机的用户即可。

  解决方案3:修改盘符的方法

  把RAW的盘符改一下,如果是C、D、E、F,F是RAW盘符,就把F改成E,就可以恢复了。

  解决方案4:利用EasyRecovery软件

  使用EasyRecovery软件,点软件左边的上数第二个按钮“Data Recovery”进入。再点右边框里第一个“Advanced Recovery”,再然后你会看到软件左边里列出你电脑的所有盘,选中那个不能用的盘,然后一路点“NEXT”,电脑会分析你那个盘里存在的数据
,然后找出硬盘的文件,(甚至它会找到以前你不想要的已经删掉的文件),等全部都找到后,左边会列出那个盘找的的文件,你选择要备份的(一般已经默认全选),然后又是“NEXT”,把数据备份到另一个之前已经准备好的容量足够的盘。最后把这个盘格式化,一般电脑格式化成FAT32的。最后把备份好的数据重新移回到这个格式化了的盘就OK了。该软件会将一部分文件自动保存在一个名为“LOSTFILE”的文件夹中。

  不懂E文的话最好下个中文破解版的,这个破解版跟别的软件不同,安装打开后要在软件界面那个“properties”属性里更改语言为中文才会变成中文界面

网友(2012-02-14):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1-11-11):
没碰到过这样的故障,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