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修复(屏蔽)全攻略

楼主(2011-10-27):
硬盘是电脑极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资料和数据都会保存在硬盘中,一旦硬盘出现错误,有时数据的损失会比整个电脑报废的损失还要大。不过,作为电脑的硬件之一,许多人总以为硬盘轻易不容易损坏,一旦坏了就是不能启动的情况,还有人认为坏道是很容易识别的,发现了用什么磁盘医生之类的软件修理就行了,再不行就低格吧!其实硬盘坏道,几乎可以称为硬盘的致命伤。笔者见识过许多因为延误时机,自己乱用各种软件修理,最后把偌大个硬盘整成一块废铁的例子。
修理硬盘坏道
对于逻辑坏道,我们可以修复,对于物理坏道,我们应采用隔离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防止坏道进一步扩散为目标。我见过有些人在报纸上吹说用某个特殊软件能修理物理坏道,最要命的是许多人对低格硬盘的迷信,实在是误人之语。所谓低级格式化,指的是将空白的磁盘划分出柱面和磁道,然后再将磁道划分为若干个扇区,每个扇区又划分出标识部分ID、间隔区GAP和数据区DATA等。低级格式化只能在DOS环境下完成,而且只能针对—块硬盘而不能支持单独的某一个分区。有些坏磁道和坏扇区能够通过低级格式化来修复,但对于真正的硬盘磁盘表面物理划伤则无法进行修复,这只有通过各种办法标出坏扇区的位置,以便让操作系统不去使用,以防止扩大坏道进而延长硬盘使用。特别想强调,低级格式化是一种损耗性操作,对硬盘的寿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如无必要,用户们尽量不要低级格式化硬盘。
对于逻辑坏道,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操作系统自带的工具和一些专门的硬盘检查工具就能发现并修复。如:Windows自带的Scandisk磁盘扫描程序就是发现硬盘逻辑坏道最常用的工具,而我们常见的Format命令不能对任何硬盘坏道起到修补作用,这点大家要明白。我们可在Windows系统环境下,在“我的电脑”中选中要处理的硬盘盘符,选择其“属性”,在出现的“工具”按钮中选择“查错状态”,再在“扫描类型”中选“全面检查”,并将“自动修复错误”打上“勾”,然后“开始”即可。如果系统在启动时不进行磁盘扫描或已不能进入Windows系统,我们也可用软盘或光盘启动盘启动电脑后,在相应的盘符下,如“A:”下运行Scandisk *:(注:*为要扫描的硬盘盘符),回车后来对相应需要扫描修复的硬盘分区进行修理。
但是,如果是硬盘物理坏道,那么千万千万记住不要试图用这些方法来修复,相反用各种工具反复扫描,就是对硬盘的物理坏区强制进行多次读写,必然会使坏道变多,进而扩散,正确的方法是用下面的方法果断地把已有坏道的地方隔离开。这是一种很无奈的办法,但是一个20G的硬盘,如果因为坏道,屏蔽了15G,总还有5G空间可用,如果不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整个硬盘全部报废。
方法一:用PartitionMagic等磁盘软件完成工作
如PartitionMagic分区软件,先用PartitionMagic4中的“check”命令或Windows中的磁盘扫描程序来扫描磁盘,算出坏簇在硬盘上的位置,然后在Operation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SectorRetest”,把坏簇所在硬盘分成多个区后,再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以免在Windows中误操作,这个功能是通过HidePartition菜单项来实现的。这样也能保证有严重坏道的硬盘的正常使用,并免除系统频繁地去读写坏道从而扩展坏道的面积。但是这需要对这些软件熟悉,并且有计算硬盘的经验,许多人并不容易做到准确。
方法二:用FDISK和格式化命令FORMAT
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第一要搞清硬盘的容量,对于有问题的磁盘先用FDISK分成一个C盘,再用FORMAT进行格式化,当碰到无法修复的坏块时面对FORMAT总是试图修复,这时记录下进行的百分比.然后按CTRL+BREAK强行终止任务,用磁盘总容量×百分比,得出这部分正常的磁盘容量,用FIDSK划出一个逻辑磁盘,再将后面的磁盘估计出坏道的大概大小,大概比例为10%左右,再划分一个逻辑盘。这个小盘不用格式化,在总工作完成后将其删除,这样就将坏块给全部跳过去了。这样可能会损失一些好道,但对大容量硬盘来说无足轻重,而硬盘使用起来更加稳定。
方法三:用专门的坏盘分区工具如FBDISK
FBDISK这是一个DOS下专门发现坏道并隔离后重新分区的软件,只有一个文件,仅仅几十K。操作很简单,先制作一张能启动到DOS的软盘,把FBDISK放在软盘上,用它引导系统,注意系统上只能挂一个要修理的硬盘,并且将其接在主硬盘的线上。进入DOS后,只要能发现硬盘,就运行FBDISK好了,这个小程序先会对硬盘按磁道进行扫描,发现坏道就显示出来,同时还会估计总体扫描完要用多长时间,全部扫描完后,程序会根据扫描结果和坏道情况给你提出一个全新的分区方案来,如果你接受就按Y,否则不会对你的硬盘进行处理。这个软件不错,但是可能比较大手,笔者曾有一次用它把一个10G硬盘扫完后,报告说只有300M可以使用,但是我用方法二后,却找出了近2G的完好空间。所以大家还是按需使用。
还有一类特别的坏道表面看起来很可怕,其实反而好修理,如系统显示“TRACK 0 BAD,DISKUNUSABLE”,意思为“零磁道损坏,硬盘无法使用”或用磁盘扫描程序扫描其它硬盘时其0扇区出现红色“B”。大家都知道硬盘扇区是最重要的地方,损坏后一点也不能用,一般人往往将出现这样故障的硬盘作报废处理。其实合理运用一些磁盘软件,把报废的0扇区屏蔽掉,而用1扇区取而代之就能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这样的软件如Pctools9.0和NU8等。
以Pctools9.0为例来作说明。一块40G硬盘出现上述故障,用盘启动电脑后,运行Pctools9.0目录下的DE.EXE文件。接着选主菜单Select中的Drive,进去后在Drivetype项选Physical,按空格选定,再按Tab键切换到Drives项,选中harddisk,然后OK回车后回到主菜单。打开Select菜单,这时会出现PartitionTable,选中进入后出现硬盘分区表信息。该硬盘有两个分区,找到C区,该分区是从硬盘的0柱面开始的,那么,将1分区的BeginningCylinder的0改成1就可以了,保存后退出。重新启动电脑后按Del键进入COMS设置,运行“IDEAUTODETECT”,可以看到CYLS由782变成781。保存退出后重新分区格式化该硬盘就可以了。

你说的这些真正的物理坏道根本没用的
说的挺好的,可是不太会,只会用MHDD

网友(2013-04-14):
拜读了  多谢指教

网友:
真正能修复坏道的工具都是要MONEY的

网友:
有些软件看着很强大 其实根本没有 不好用啊

网友(2012-10-12):
硬盘少量坏道修复容易  多的也容易。就是用MHDD扫除来的红块绿块不容易搞定。MHDD加THDD修复方案

网友:
眼下修复工具多的很啊!真正能修复的没有几个!悲催!

网友:
坏道不严重,只有几个块的还可以修复继续用,如果坏道多就没意思了。

网友:
值得认真学习,谢谢楼主,共同努力!!!!!!!!!!

网友:
对于坏道,我一般在PE下,用磁盘软件分个其他系统用的格式来屏蔽

网友:
现在一般不是有重要文件,都懒得修坏道了

网友:
坏道少就修,坏道多直接换

网友:
楼主的只能针对老式低容量并口盘还可以吧,现在SATA应该不行的

网友(2012-09-12):
我觉得还是MHDD好用些

网友(2012-05-12):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网友:
可以用MHDD啊,好用一点!

网友:
我觉得还是MHDD好用些。

网友:
有点深奥,不过学习了,,,平常发现有坏道就直接告诉客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