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0v 休眠开关的霍尔元件是哪个

楼主(2011-10-27):
如标题 华硕n80v 休眠开关的霍尔元件是哪个 N80V 换屏后 必须拆CONS电池 才能开机一次 开机后外显正常 暗屏 怀疑休眠电路问题 在B壳上找到一磁铁 可在对应位置 找不到霍尔元件 认不得 求助
华硕

网友:
上张图 大家给看看

网友:
没人啊 ?
高手 高手 你在哪儿 呵呵

网友:
知道了 就是图中的12E 左脚3.3V 上面脚无电压 右脚 3.3 拿个磁铁接近 变为0V 移开磁铁 变为3.3 应该就是他了 不过 是好的哦 郁闷

网友:
外接个屏,看高压板是否坏了

网友:
芯片是一个三脚的U4501,型号是A3212ELHLT,你看是不是这个12E.磁感应的。

网友:
知道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