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技嘉给联想代工的M2VLE-RH 显示D0

楼主(2011-10-27):
今天遇到一块技嘉给联想代工的M2VLE-RH  ,通电就启动 显示D0 ,  试着给BIOS放电,放电后正常 触发,进系统也正常。再启动 也正常 ,不定时又出现通电就启动 显示D0 ,  再放电 ,又能正常开机?????????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有可能不是放电这个的作用,有可能是CPU座引起的

网友:
。看南桥供电正常不。跳线帽电压正常不试着刷 下BIOS

网友:
试刷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BIOS的跳线帽没跳对,电池正常不?然后再查别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是桥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CPU座或北桥。。

网友:
这种情况BIOS的几率大一点!

网友:
D0啊,CPU没运行,看看CPU供电芯片的EN脚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一般第一个就怀疑BIOS,为什么别人动不动就怀疑桥,BGA确实便宜了,万一不是桥坐挂了反正不是你们的,嘴边怎么一说,你们修板就知道做桥吗

网友:
电池没电

网友:
COMS电路是不是有漏电的  还有  IO  bios   最后再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