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教 映泰g31主板上cpu b0

楼主(2011-10-27):
供电时钟都正常的 反正就pg电压偏低只有0.40v  复位也偏低  刚开始一拿过来时 跑39的加焊了北桥 变成了不跑马 又刷了bios 现在又变成了现在这样  球思路

网友(点评):
估计是北桥没搞好吧!重植下了,这板要上800外频的内存才 能过哦!

网友A:
请问台式机PG多少正常

网友:
加北桥就OK了.我有块七彩虹的G31 B0直接上BGA.搞定之
不过像你这种估计得重做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台式机PG多少正常

PG 1.2般是1.2 用总线去上拉的..

网友:
会不会是座子的事?新手,只是建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