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保护能不能作为维修最终手段

楼主(2011-10-27):
去保护能不能作为维修最终手段?很多故障都是高压保护,有的软击穿很难测到故障点(我个人水平不行),去保护省钱省力,到底能不能这样做,总怕引起不良后果。大家经常这样做吗?还是挖地三尺也得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个也要看情况...去保护并不适用于每种机器... 这个的话..没办法了的办法 ...

网友:
去保护最大的危险在于严重的会毁屏。

网友:
去保护强行工作,要烧的话可是很严重的,不太建议去保护,宁愿找通用板改

网友:
去保护不是啥好主意,那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用的。操作不当的话会搞大问题。

网友:
有的机子把故障点解决后不跑码,是不是保护的原因啊?

网友:
去保护会不会伤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