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Q70 显卡报警 显卡显存 都换了 涛声依旧

楼主(2011-10-27):
三星 Q70 显卡报警 显卡显存 都换了 涛声依旧 怎么办呀。。。。。。。。。
显卡
三星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供电正常 时钟 没找到在哪里 复位 也不知道 在哪里 哦

网友:
第一次修的时候 用了 两天 就不开机了 返回来 怎么修都不行 唉。。。。。。。

网友:
供电的电压全不全?如全的话,有可能是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查供电吧 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肯定又不行了。。。。

网友:
问题,还是要锁定在显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