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这该死的精英主板

楼主(2011-10-27):
刚刚拿过来好好的  现在变成了 开机诊断卡 一跑到38就掉电  我这里很多精英的主板头痛啊   怎么问题

网友(点评):
精英的CPU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精英主板修起来是够头痛的 呵呵

网友:
为什么精英主板不好修呢,不好修在那里特别昵。楼主给说说行吗

网友:
精英主板插诊断卡上去基本上不跑码,有时候你还以为就是不跑码故障,接显示器其实已经显示了,所以有点不好修

网友:
我这个 跑到38  掉电

网友A:
我也有一片,不跑码也不亮,供电正常但复位亮常亮,也许我没差到不正常的供电,单桥的板子。CPU有1.02V的供电。不知从何下手也没有电路图。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片,不跑码也不亮,供电正常但复位亮常亮,也许我没差到不正常的供电,单桥的板子。CPU有1.02V的供 ...

查下总线供电正常后的PG,修到过一例,供电正常 但两个小芝麻管组成的PG电路有问题 造成不复位..

网友:
拔掉内存看还会不会掉电,有的主板内存不过会自动关闭,等几秒钟又自动上电,一直循环

网友:
不是一线的主板我购买的时候看都不看一眼。
坏了太难修。
客户的就没有办法了,硬着头皮上吧。楼主。
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失业了。呵呵

网友:
二线主板 就是难修。。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如果是集成的。

网友:
不跑马就用示波器测BIOS波形啊,跳变两次以上就认为CPU工作了。到内存了

网友B:
掉电 看看开机排针是不是持续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 看看开机排针是不是持续低电平

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