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不通电

楼主(2011-10-27):
   一17寸杂牌液晶不通电,保险未烧
发现2电容鼓包,
k3569开关管600V-10A击穿,以k2645,600V-8A换之。
一连接G-S极高压电阻开路,拆料板的零件换之。
6841电源芯片击穿。同6841换之,后缀名好像不一样。
连接电源芯片6脚的2贴片电阻烧毁。因看不到数值,拆料板相同位置10c贴片换之。
通电......量,无12V-5V输出,量开关管,热接地D极310V,G-S无电压(GS中间隔一电阻相连)
电源芯片1脚0V,3脚13V,7脚11V,8脚0V,
求助啊!!!!!看基地资料好像G极需要一个开启电压。是不是这样的?还是K2645代换K3569不行???还是6841的后缀名有关系??
本人新手,刚学2个月,望前辈们指教!!!!谢谢

网友:
查芯片保护电路  如果保护电路损坏开关管是不会接收到PWM的脉冲的

网友A:
换板试一试???

网友:
芯片附近检查到2个小贴片电阻烧毁已更换,因看不到数值,用10c换的,其余没查到坏的了。0欧的保险电阻也是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试一试???

额。您不是吧。不接驱动板就没电压输出了,不用换板尝试了吧。

网友:
没有见到过你的问题。只是稍微提示一下下

网友B:
看了下图,没有多少件,再仔细查下,次级看看短路吗。K2645代换K3569行,再换一块6841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图,没有多少件,再仔细查下,次级看看短路吗。K2645代换K3569行,再换一块6841电源芯片试试.

谢谢,你这图跟我的电路板很像,马上研究。。有了结果再更新.

网友:
尽量修好不要换板~~~~~~~~~~~~~~

网友:
开关管只要额定电流够就可以代用

网友:
电源芯片后缀不同可能不能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