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_ON电压

楼主(2011-10-27):
ATX电源14脚PS_ON电压3.3V正常不?

网友:
正常都是5V这样,不会低得这么厉害。

网友:
一845主板电源14脚就是3.3v,不能正常开机,强行开机能正常亮机。也不知道是不是14脚电压低问题造成的。IO换过,只有72脚SLP-S3#信号3.3v没跳变。

网友:
我也见过3。3V的14脚,你换个电源点一下你的主板能点亮说明电源有问题!

网友:
3.3没问题的,遇到过..3.3到5V之间应该都行的.主要还是要下工作条件吧,强开正常估计有断线,72脚应该是接PS ON的吧,怎么是接SLP3呢?因为845大多都用的83627 72脚都是PS ON的..

网友:
写错了,是73脚。楼上说的是,是IO 72脚到ATX14脚断线了。

网友:
正常,有的板子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