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使用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1-10-27):
1、移动硬盘盒和硬盘连接,首先请将硬盘的跳线方式设置在主盘的位置,跳线方法可以参见硬盘图例。连接方式先连接外接电源,硬盘正常工作转动后连接USB数据线。如在USB2.0接口无法识别,USB1.1接口可以正常使用,可以安装主板自带的USB2.0的驱动程序。
2、USB移动硬盘在连接到电脑之后,系统没有弹出“发现USB设备”的提示。
在BIOS中没有为USB接口分配中断号,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地识别和管理USB设备。重新启动电脑,进入BIOS设置窗口,在“PNP/PCI CONFIGURATION”中将“Assign IRQ For USB”一项设置为“Enable”,这样系统就可以给USB端口分配可用的中断地址。
3、移动硬盘建议在电脑的后置主板的USB接口连接,移动硬盘在电脑前置USB接口连接,而前置USB接口一般采用延长线连接,把板载的USB接口引到计算机外壳前端,所以增大的电源的消耗,使硬盘无法正常工作,系统无法正常检测出正确名称设备或只检测出移动硬盘盒的设备,自然无法选择安装驱动程序,有可能无法识别。应将USB传输线连接到计算机后面的USB接口上,同时使用PS/2辅助供电电源线,连接在电脑的键盘或鼠标接口上,进行测试。连接PS/2接口需要在关机的状态下连接,电脑启动后连接USB接口。
注:因计算机BIOS版本不同,具体设置请参阅计算机所附带的主板说明书。
4、假如你是在nForce的主板上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则可以先安装最新的nForce专用USB2.0驱动和补丁、最新的主板补丁和操作系统补丁,还是不行的话尝试着刷新一下主板的BIOS一般都能解决。
5、在WIN98/ME下用FDISK格式化时不能正确识别移动硬盘的容量,在WIN2000/XP下不能把硬盘格式化为FAT32格式的文件系统。
先到设备管理器中“磁盘驱动器”下找到移动硬盘,将其“属性可删除”选项改为不选中状态,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我们的驱动程序在安装时默认是不选中状态,但如果使用过其它USB设备则有可能已将这个选项改为选中状态。因为2000,XP操作系统不支持大于30G的FAT32的格式化,所以如果想对其格式化,可以到98系统对其格式化或利用PQ等软件。98系统不支持大容量硬盘的分区,所以您也要到WIN2000或XP下对其进行分区。
6、接入移动硬盘后,计算机没有反应。
如按正常操作连接上USB硬盘后,计算机中不显示该移动硬盘。应检查“我的电脑\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中是否有“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这一项,如果没有该项,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在启动时按住Del键,进入CMOS设置中,在“CHIPSET FEATURES SETUP”或“INTEGRATED PERIPHERALS”中将“USB Control”设置为“Enabled”,保存并启动计算机。
注:因计算机BIOS版本不同,具体设置请参阅计算机所附带的主板说明书。
7、移动硬盘在win98/win me下,驱动安装正确,但没有盘符现象的解决方法。
请确认在“设备管理器”中USB移动硬盘此项设备工作正常。如果正常,进入“设备管理器”里的“磁盘驱动器”,选中移动硬盘,单击“属性”,将“设置”中“可删除”选项打勾,重新启动计算机。
8、启动计算机前接入移动硬盘,在计算机会出现双倍的盘符,内容相同或无法访问。
因为有些主板BIOS中支持对USB设备的检测,在接入移动硬盘后,主板BIOS检测到所接入USB设备,自动对其分配设备号;但操作系统启动时,系统检测到USB设备,再次加载USB外挂设备分配设备号,所以在操作系统中出现双盘符现象。解决方法:计算机启动完成后再接入设备。
因为计算机方面一般无法关闭此项功能,但USB产品支持热插拔功能,可以在计算机出现操作桌面时接入产品。
9、为什么在2003上,接上移动硬盘后,找不到盘符。
操作系统下移动硬盘的分区是必须手动指定盘符的。您先确定设备安装正常。(移动硬盘设备工作不正常请参照说明安装方法及注意事项)。您可以在“我的电脑”上单击右键,在出现的“计算机管理”窗口中,选择“磁盘管理”。在窗口的右下角中,应有“磁盘0”“磁盘1”(或更多)。其中“磁盘1”项(应为您实际的移动硬盘),后面长条形块中显示为您的移动硬盘的分区情况及各分区情况,但各分区无盘符。您只有分别添加“驱动器号”。在相应的分区条形块上右键单击出现下拉菜单,选中菜单中的“更换驱动号和路径”选项。按照屏幕提示指定驱动号后,即可完成。
10、晃动移动硬盘有轻微响声,是否有元器件脱落。
这是由于平衡珠和盘片之间有一定的间距,在晃动时造成一定的响声是正常的。
11、移动硬盘的速度问题。usb2.0的移动硬盘,但传输速度却是和1.1的差不多。
如果是2.0的移动硬盘,只有计算机的USB口也是2.0的才能发挥出来,如果是计算机上的USB接口是1.1的,他的传输速率也是按1.1的传输。一般1.1的传输速率在1M/S以下,如果超过1M/S一般就是2.0的传输速度,随着计算机配置的不同,传输速度也不同。如果您的计算机主板的USB口是2.0的,请查看设备管理器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2.0的驱动是否安装正确。另外,在BIOS中的USB端口装置设定,传输模式里面有个FullSpeed和HiSpeed,如果大家是USB2.0的就把它设置成HiSpeed,FullSpeed是模拟高速传输,没有HiSpeed的快!
12、在PC机上格式化后在苹果机上能否通用?
移动硬盘如果在PC机和MAC机上无法通用,可使用MACOPEN软件(可从网上下载)在PC机上格式成MAC模式即可。如果您使用过MO在这方面会比较有经验,因为MO在格式化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值得提醒大家,即便是普通硬盘太多的格式化次数,也会使其的寿命降低。
13、如果在WIN 95以及NT等操作系统下使用移动硬盘,可以采用以下解决办法:
在WIN 95以及NT等操作系统下由于系统本身不支持任何USB设备,由于微软没有开发在windows95/NT下的USB驱动,所以无法使用移动硬盘。如果此主机是在局域网内的可以通过其它操作系统接入并共享此移动硬盘。
14、在Win2000或WinXP系统中,移动硬盘无法在系统中弹出和关闭。
系统中有其它程序正在访问移动硬盘中的数据,从而产生对移动硬盘的读写操作。关闭所有对移动硬盘进行操作的程序,有必要尽可能在弹出移动硬盘时关闭系统中的病毒防火墙等软件。
15、无法从移动硬盘引导系统。
利用移动硬盘引导系统必须在BIOS的启动设置中,设置为从USB设备启动。将BIOS设置中的“Boot Device”设置为“USB-ZIP”。如果BIOS不支持,必须更新BIOS版本到最新。
16、产品本身没有问题,为什么在win98下无法使用?
可能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产品被误格式化为NTFS格式,所以无法在WIN98下显示——解决办法是在WIN2000及其以上的操作系统下删除分区格式,然后重新格式化。当然,32G以上的FAT32分区必须要在WIN98以下格式化,32G以下的FAT分区可以在WIN98或WIN2000/XP/SEVER下进行格式化。另一个原因是未在“WIN98/ME”下选择为“可删除”。操作办法如下:在“设备管理器”中“磁盘驱动器”下新增加的项(对比插拔移动硬盘前后),选择“设置”,将“可删除”复选框选中,点击“确定”,重启动计算机即可。
17、产品本身没有问题,为什么在WIN2000/XP/SEVER下无法使用?
WIN2000/XP/SEVER都是基于NT架构的操作系统,有较为严格的安全策略,默认情况下是不会给移动存储设备分配盘符的。这就需要用户手工给移动存储类产品分配相对应的盘符。操作办法如下:
右击“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器,在新增加的磁盘上右击->更改驱动器名和路径。在弹出的窗口上点击“添加”。选择“指定驱动器号”后点击“确定”。此时打开“我的电脑”,即可看到新选定的盘符出现。
18、在WIN98下安装驱动,每次都提示错误,为什么?
首先可以尝试使用微软自带的公版USB驱动程序(该驱动是内嵌在WIN2000以上操作系统中的,所以WIN2000以上就不需要给多数USB接口设备安装驱动了,该驱动可以在华军软件园中找到,文件名为Microsoft USB storage UDA Drivers.zip);如果使用公版驱动仍然出问题,就请您检查计算机是否中毒了,应用新版的杀毒软件看是否有效;还有一个可能是操作系统中的部分文件错误,这就需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19、移动硬盘为什么在单位的NT服务器上无法使用?
因为WINDOWS NT不支持USB接口设备。这个问题不属于产品缺陷,而是微软的问题。原本微软打算给NT出SP6,增加NT对USB接口设备的支持。但是由于策略性调整,SP6一直就没有出,而是直接推出了WIN2000,所以NT下根本就无法使用USB接口。
20、移动硬盘一直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无法正常使用。仅仅有电源灯亮,数据灯一直不亮,但是硬盘本身并没有故障?
USB接口的频繁插拔有可能引起PCB板上的USB-to-IDE控制器的逻辑错误,此时,可以把产品打开,将硬盘从PCB板上移除,使用原有的数据线连接PCB板和计算机,此时数据灯不亮电源灯常亮即可完成逻辑复位。重新将硬盘安装到PCB板上,即可解决原有问题。当然,很多原装的移动存储设备出这种问题的几率很小。
21、移动硬盘在连接电脑时常常可以听到异常的响声,但是仍然可以使用;我的移动硬盘不小心摔在地上了,现在连接电脑还能用,这样会有什么危险?
磕碰会对硬盘内部造成损伤,虽然暂时还可以使用,但是强烈建议及时备份,毕竟文件丢了对大家的损失都小不了。有条件的话,可以找厂家做售后。如果是自行购买,保修不易或已经过保的产品,就建议用户将硬盘使用“LFORMAT”低级格式化后,看原来的症状如果每月继续出现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种方法比较危险,慎用!
22、移动硬盘在进行数据读写时,经常出现“缓存错误”等提示,怎么办?
一般上述症状多数是因为数据线质量不好或者连接处松动造成的,更换一条新的数据线即可;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对应磁盘的“磁盘属性”中更改“启用了写入缓存”选项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对该设备的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多台计算机下都有类似的问题,也确认没有病毒,就有可能是硬件故障了,此时应及时报修。
23、使用USB移动硬盘的用户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硬盘中发现一些乱码目录,在Windows下用删除命令删除时,电脑提示文件系统错误无法删除!想格式化硬盘,可USB硬盘上还有其他许多重要文件。如何删除这些乱码目录呢?
首先先查找问题产生的原因,经过多次实验,我发现形成乱码目录的原因主要是:
(1) 在USB硬盘还没有完全完成读写任务的时候就拨下该硬盘。
(2) 在USB硬盘供电电压不足时读写文件。表现为在读写一个或多个较大的文件过程中,操作系统发生蓝屏。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笔记本电脑上或同一台电脑使用了多个USB设备。
上述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文件系统错误,因而产生了乱码目录,知道了产生问题的原因,解决起来也就简单了,用Windows的磁盘扫描程序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运行Scandisk命令,在扫描USB硬盘时选择自动修复错误,扫描完成后,你会发现乱码目录已经消失,同时在该USB硬盘中根目录下多了一些以CHK为扩展名的文件,这些就是乱码目录的备份文件,可以删除它们。
因此,大家在使用USB硬盘应注意以下事项:在USB硬盘正在读写的时候,虽然操作系统显示已完成了读写任务,但如果USB硬盘读写指示灯还亮的时候不要拔下硬盘;在某些USB接口供电不足的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使用USB硬盘时,最好使用USB硬盘随盘提供的外接电源线为USB硬盘供电,以增加电压,提高USB硬盘读写数据的安全性。
24、为什么USB2.0移动硬盘在迅驰笔记本里面WINXP下比在WIN2000下慢很多?
最大的可能是WINXP操作系统下没有安装SP1或SP2,所以相应的USB2.0驱动无法被加载。迅驰是由intel855芯片组和无线网卡模块构成的,他支持USB2.0,但是WINXP下必须要加补丁才能正常使用intel855芯片组的USB2.0功能,而打补丁又需要WINXP已经激活,所以很多用户就无法在使用盗版WINXP的迅驰笔记本上体验USB2.0

网友:
前排占个座......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呀,以后有用啦

网友:
楼主讲的还算详细,不过我用的不是太多,

网友:
网上翻 来去的资料,没什么原创啊

网友:
复制这么多,不容易呀,只是有个小疑问,为什么我发不了这么多字????????

网友(2012-05-07):
不错,有空试试

网友:
看了好久!有很多地方都是平时注意不到的!好帖!

网友(2012-10-26):
溫故而知新

网友(2013-04-02):
不错,楼主辛苦了。我有一个移动硬盘盒坏了,想修一下,不知谁有资料?

网友(2013-08-21):
路过
学习了

徐州海云弯不张 -4 严禁灌水

网友:
貌似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