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维修用的诊断卡如何选择

楼主(2011-10-27):
笔记本维修用的诊断卡如何选择,还有就是如何让他能成功跑码(当然是在笔记本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淘宝上多的很,都带说明书....

网友:
双核机器,不带老式的MINIPCI 接口了, 只能插无线网卡接口,

  跑马的原则就是,能跑就跑 跑不了你也没辙,

  要不就根据图纸,飞线到LPC信号上去,9根线

网友:
看说明书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