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容易损坏的部件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1-10-27):
液晶显示器中容易损坏的部件是:高压板、数据线、驱动板、内置电源和屏幕本身,下面就介绍下这些情况进行分析:

  一、液晶显示器故障较多的还是高压板。高压板出问题后,出现的故障现象一般分成2种。
  1、灯管能亮一下,很快就不亮了;
  2、灯管根本就不亮。针对这两种故障,都可以修复高压板或直接更换高压板。 维修时要注意的是部分显示器有灯管线开路、灯管坏了或老化也会出现能亮一下,很快就不工作了。
  二、VGA线坏,造成颜色不对或机器不工作,直接更换VGA线。更换线之前,把原线的引脚测量清楚,以便快速更换线时接错。
  三、驱动板坏,一般是不开机,或开机不能正常工作。驱动板坏,大致分为主芯片坏 、MCU坏或数据丢失、供电电路坏等等。一般驱动板坏了,修复比较麻烦,主要是零件和数据软件不好找,一般供电电路可以修修 MCU坏或数据丢失某些机型是可以重写软件数据解决,但还是很多显示器没办法写(软件找不到),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用代用板或通用板。
  四、内置电源坏,主要是不输出电压或输出电压带不起负载。电源坏比较好修,一般先查输出部分有没有电压输出。有的话,交流电路就基本上没问题了,要查的就是直流电路了。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滤波电路开路或电容失效、整流二极管坏等等。输出部分没有电压输出,先查后级负载有没有短路。有短路先断开短路电路,看电压是不是正常了。如果后级电路没短路,那就要查交流部分了,从交流220V到桥堆,经整流滤波后得到300V直流,300V到后级开关管到电源管理IC等电路,逐一排查。
  五、屏坏,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花屏竖彩条或COG、TAB不良;
  2、白屏或黑屏;
  3、亮线、亮带、暗线 、黑线、黑斑;
  4、背光纸、背光板不良 偏光膜刮伤。

  这种故障的修复概率不是很高,1和3两种情况大部分需要更换LCD了。

网友(2012-08-02):
我修LG的,净修换灯管和灯管虚焊的,几乎没修过别的

网友(2011-11-12):
不详细呀,不如说点实际维修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不错的资料,可以学习下啊

网友:
基本就这几种毛病,其它的倒也没有了,能更详细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