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27):
一.白屏
A .出现白屏现象表示背光板能正常工作,首先判断主板能否正常工作,可按电源开关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指示灯可以变换颜色,表明主板
工作正常
1.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屏的连接线是否有接触不良(可以替换连接线或屏)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
3.用示波器检查行 场信号和时钟信号(由输入到输出)
B.如指示灯无反应或不亮,表明主板工作不正常
1.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的电压,要注意EPROM的电压(4.8V左右),复位电压(高电平或低电平,根据机型不同),CPU电压.如出现电源短路,要细
心查找短路位置,会有PCB板铜箔出现短路的可能.
2.查找CPU各脚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主板芯片和CPU是否工作,可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4.必要时替换CPU或对CPU进行重新烧录
二.黑屏
A.首先要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是背光板问题,可查看指示灯有无反应,如果连指示灯都不亮,则要查看主板电源部分
1.用万用表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保险丝是否熔断就要断开电源,用电阻档测量各主要电源工作点有无短路,出现短路就要仔细找线(是否线
路板铜箔短路)和各个相关元器件(是否损坏,是否连锡)
2.如无短路现象,则可参照白屏现象维修,保证各工作点电压和信号的输入与输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B.如果主板的工作状态都正常,就要检查背光板
1.检查主板到背光板的连接有无接触主良
2.用万用表测量背光的电压,要有12V的供电电压,要有3.3V-5V的开关电压和0-5V的背光调节电压,背光的开关电压最为重要,如果出现无电
压或电压过低,要检查CPU的输出电平和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注意有无短路现象,必要时替换各元器件
三.缺色
1.检查主芯片到连接座之间有无短路 虚焊(注意芯片脚,片状排阻和连接座,特别是扁平插座)
2.检查屏到主板的连接线如扁平电缆之间有无接触不良
3.必要时更换主板,连接线,甚至屏,找出问题所在四.按键失灵
四.按键失灵
1.测量各个按键的对地电压,如出现电压过低或为0,则检查按键板到CPU部分线路有无短路,断路,上拉电阻有无错值和虚焊,座和连接线有无接触不良
2.注意按键本身有无损坏
五. 双色指示灯不亮或只亮一种颜色
1.检查指示灯部分线路,由MCU输出到指示灯控制的三极管电平是否正常,通常为一个高电平3.3
V和一个低电平0V,切换开关机时,两电平会变为相反,如不正常检查电路到MCU之间有无短路,虚焊
2.检查三极管的供电电压(5V)是否正常,三极管输出是否正常,可测量指示灯两端电压,+-3V
3.检查主板插座到按键板之间有无接触不良,电路板有无对地短路
4.必要是替换指示灯
六.偏色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七.花屏
1.测量主板时钟输出是否正常
2.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信号输出到输出到屏的连接座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IC脚 排阻及座 双列插针,
特别注意扁平插座
4.必要时替换屏
八.无信号
A.通电后出现无输入信号(NO VGA INPUI)
1.检查VGA电缆连接
2.检查主板由行 场输入(注意VGA母座的行 场与地之间有无短路)到反相器输出再到主芯片
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3.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B.通电后出现超出显示(VGA NOT SUPPORT) or(FREQENCY OUT OFRANGE)
1.检查电脑输入信号是否走出范围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九.画面闪(字抖动)
1.用自动调节或用手动调节"相位"能否调好
2.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3.检查锁相回路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4.检查主板由行 场输入到反相器输出再到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十.重影
1.检查输入信号,是否因为接分配而引起或VGA电缆不合规格引起
2.检查主板VGA座有无虚焊,连焊
3.检查主板由信号输入到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短路,电容电阻错值
4.检查主板各工作点电压(有可能是由于主芯片损坏)

网友(2014-08-13):
经验很好,

网友:
显示器也就这样的修法,简单明了

网友:
不一定能遇到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  我现在也在学习维修液晶显示器呢  谢谢前辈的经验

网友(2013-07-17):
总结的相当好,谢谢

网友(2012-05-22):
不愧是楼主啊

网友:
明白了
楼住

网友(2011-11-08):
顶一个,简单明了

网友:
顶,很好,显示器也就这样的修法,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