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示波器测出复位信号的完整波型?

楼主(2011-10-27):
        先问一下示波器能测复位信号的波型吗?如果能怎么测,是不是要选择触发方式,不能用自动呀?知道的说一下具体方法!谢谢!如果有专门介绍用示波器修笔记本的资料更好了!

网友:
灵敏度高的数字示波器选择单次上升沿触发可以看到!

网友:
复位波型是低到高一个信号,而加电后如果复位信号直接变成高电平也是一个从低到高的电平,但不一定复位正常呀,那怎么确定是不是正常复位呀?

网友:
还有高手给出来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