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的笔记本盘不同容量可以对换线路板吗?

楼主(2011-10-27):
有一个日立的500G
笔记本
硬盘型号HTS545050B9A300不加电,手上还有一个日立的250G硬盘型号HTS545025B9A300坏道,如果把坏道的线路板换到不加电的盘上,能用吗?
笔记本

网友:
肯定不能用吧

网友:
应该不可以

网友:
就是不能用也试试呗,下次就不会再有疑惑了。

网友:
对照线路图和版本是否一样,试一试也无妨。

网友:
可以试一试,换后要改型号容量

网友:
可以 但得匹配NV-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