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成功修复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11-10-27):
同行送来一块裸板,说待机芯片发烫,通电一看待机0.19。摸了一下待机芯片TPS51125烫手。肯定是有短路。测试各个主供电没有发现短路。 测试了一下开关电压。发现只有2.6V。肯定不正常图纸上面写得是3.3V。测试D501的2脚P3.3V_MICOM。把开关电压拉低了。 测试P3.3V_MICOM给COMS供电的二极管的时候发现D514的第三脚的阻值只有78 肯定是这里出问题了。测试了cmos电池结果电都放光了。D514  3脚是PRTC_BAT。给南桥RTC电路供电的。于是把南桥拔掉。结果阻值还是没有上来。看了看PRTC_BAT,去了几个地方就挨个挨个的拆电容。结果看到南桥后面的三个电容都氧化了。都是PRTC_BAT电路上面的。 换掉阻值上来了。装桥。开机·····

网友:
呃,电容不能忘记,呵呵,

网友:
三个很小的电容  旁边的都没事 就是那三个出问题。估计是RTC电压和进水引起的  客户说机子进过一点水

网友:
呵呵,还得从小的先来啊,不能直接干南桥啊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下吧

网友:
新人前来学习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收藏了

网友:
我有个同样问题的,也是电容发霉了,干掉待机正常了,但是开机到0。18     51125 发烫  换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
厉害···我接了三星R428。。有个IC也是非常烫手··还没找到出路··跟你思路走看看如何···

网友:
三星R467的的图纸有时序的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