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点不亮了。灯也不亮

楼主(2011-10-27):
一个明基的17显示器,来的时候灯不亮,我一看就是通病,换电容吧。打开一看傻眼了。测了一下电源板电压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按键也是在驱动板上,一看更傻了,驱动板和屏板是一体的,高手给指点一下,有没有常坏的地方,直接搞定的了,嘿嘿,谁有维修这个的经验给讲讲吧,谢谢大家

网友:
你的是不是FP71G+呀?我这儿也有一个,现在是通电无信号,好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呢,你试着把高压板改一下试试。在改之前你测 下高压板通向驱动板的那条线上5V 有没有?我的也是屏和驱动板一体的。

网友:
点灯管亮吗。

网友:
你好赖说个型号,或者上个图都行,这样描述故障,神仙也指点不了你吧。灯不亮是面板灯还是灯管都不说清楚。啥叫按键也在驱动板上?焊接在驱动板上??要是连接那按键板不接驱动板能接哪?我不是高手,但提问总得说清楚问题才行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驱动版和屏版一体,还好我这个只是电源高压版问题,不过拆出来准备维修的,又莫名的好了,装上测试也没出问题,不管了,就这样吧。。。

网友:
这个是驱动板与屏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