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不亮----不过内存维修记

楼主(2011-10-27):
                          三星R428 开机不亮
                                                                                           ----不过内存维修记

  很久不发帖了,今天看到论坛有兄弟修这机有点郁闷,我就把以前写的案例翻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写的不好不对的敬请批评指正,欢迎高手们带砖观看,不对就拍砖!
  同行拿来的裸板,说是开机不亮。ICH9+PM45的北桥------机器相对配置较新,不熟。
  目测:南桥、北桥、显卡都干过,其它没有发现太大的痕迹,量各大电感阻值无异常,接电待机正常,上电正常,貌似已有跳变,只有一次------但应该能跑码。
  接示波器测确认机器已经开始检内存,但无下文。
  按理说能检内存那说明各大电压、时钟、CPU复位、都应已经正常,找半天翻到一个版号不一样但电路大概一样的图纸,于是量内存供电,打两根槽阻值,假负载不知道给谁拿走没还回来一个个对着槽量得是两眼冒金星,但测量两槽都貌似正常一无所获。
ICH9+PM45的北桥------机器相对配置较新,不太熟----无从下手了。这个时候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坏习惯就来了:开始要做桥!好在程咬金的三斧半已经由上家抡得差不多------南桥、北桥、显卡 都杀过而且据说故障一样没扩大,那么至少我不用吃饱没事做去搞这三个桥了------要做也要找合适的理由。
莫须有的罪名要编一个还是很容易的,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觉得北桥做的不好,加上三星的板比较薄地球人都知道这种桥不好做:明显四个角都不一样平,于是估计做好北桥就好了。
希望越大一般失望也大,做好北桥上电一切照旧。于是怀疑北桥坏:订一个。新桥到了再做上:
外甥还是来打灯笼-----一切照旧!
不知如何往下修,郁闷中。
客户催了,陋习又来了开始赖工具不好:因为没有内存打值卡,所以不能确定内存槽上的各点阻值量得准不准。于是再订一个带灯的3代内存假负载!
东西到接上一看傻眼了,每个灯都正常亮而且亮度一样,再上电量内存供电、基准电压都非常精准,时钟也正常。
折腾了这么久能赖的都赖过了,这下彻底懵了,直接跟上家说这机器我修不好了,上家说其他几台修不好不要紧这台领导的机器一定要修好----------其它几台我修好了你说修不好不要紧,我修不好的你一定要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最终找到一份版号也不一样但是电路几乎一模一样的图纸硬着头皮再找来其它白皮书**跟电路图一起研究,发现一个跟一般机器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机器(------应该说是用这种北桥的机器吧)内存另由北桥直接提供一个复位,现在这个复位没有,复位脚一直为0

找到原因再往下追路就好走多了,如图 1:

    内存要得到PM45送出的MCH3_DDR_RST#这个信号为高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即PM45得到MEM1_VREF1、VRM3_DDR_PWRGD这两个信号正常为高的情况下才会输出高电平的MCH3_DDR_RST#去复位内存,现在复位信号一直为低,首先得看看北桥跟内存槽中间的电阻R1035找到正常!那就再看其它两个条件了,说起容易做起了就啰嗦了,没有点位图加上小零件板上根本就不标出来,

         这个也很快找出来,但是传说中的好事多磨又出现了,R697/R557/R1037都很容易找到,偏偏接个铜刷刷了半天就是没找到R1036.

  北桥底下R1035旁边有个位置是空的,看样子就应该是R1036的位置,按理说如果这就是R1036的位置,那应该有一头跟北桥通,另一头则接U502的6脚,现在是有一头跟北桥通了(板上无标记具体点位无法确定是不是该点),可是另一头跟U502 的6脚这端是死活不通,无法解释。
  最终决定:拆掉北桥确认到底这个是不是R1036该呆的地方。再拆掉北桥数星星,最终确认:这里就是R1036的家,找个0欧电阻接上,最后需要确认的就是为何另一头不通?
真相大白:本想直接飞线过来的,但因为是翻过两面板线太长怕影响,但抱着侥幸心理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搜索终于发现在R557和R1037旁边的一个测试点边上已经腐蚀,肉眼一点看不出来但刮开量确实已经断路(可惜当时没拍图)。

  断线接好,上北桥上电,电流一路跳变三星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分析总结:该机估计原来故障是板断线不过内存。之所以要折腾北桥这么多次是经由上家做桥,再由我错杀北桥后多了个故障:R1036不见导致更难确定故障点,到底是谁搞不见这玩意就不好说了。绕了这么多弯路思路和耐心还是有待提高!
  谢谢观赏。欢迎拍砖,欢迎转帖!

修东西靠的是耐心,我们这边很少坚持下去的
楼主犯了大忌,不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就直接干北桥。。。。还真没见过几个内存不过是北桥坏了的。。。。。。
如果是我,早就放弃了。楼主精神可嘉,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了。
这个内存的复位在假负载上能打到吗?标记是不是DDR RST
这个内存的复位在假负载上能打到吗?标记是不是DDRRS

网友:
三星机子这么难修都修好了!真是高手哦!向你学习!

网友:
经典之作,值得新手们去学习,同时也谢谢楼主分享这份经验

网友:
精彩! 怎么微小的问题都被LZ挖掘出来,真得要好好向LZ学习!

网友:
精辟的见解。请问你怎么知道mem1_vref1 vrm3_ddr_prwgd和mch3_ddr_rst#之间的逻辑关系的

网友(点评):
3代的故障现在还很少。

网友:
请问,怎么才能从电路图里看明白mem1_vref1 vrm3_ddr_prwgd和mch3_ddr_rst#
的逻辑关系啊?请教楼主解答一下,请不要回复说,经验哦!谢谢!!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从内存基准电压、内存电源好俩信号进,内存复位一信号出就可以蒙出其中的逻辑关系来!
     如果这样的贴能被人认可并加一点点分的话,下次有机会再写帖子时会尽量写更详细些!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嗯,学习了。高手。。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嗯,楼主的意思就是说,当上电之后内存所有的输入信号都达到之后才能发出输出信号?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这么难修都修好了    学习

网友B:
三星板子没得标识 LZ 你是怎么找到电阻的确切位置的?

网友:
又从哪里偷来的

网友:
早就看过啦

网友:
还是心细,肯花时间修才行

网友:
很精彩  这种故障一般人不好修复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这样的板子还能绣出来,我一般让客户换板子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啊
哈哈  电路图就是好多信号看不明白

网友:
经典 看来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问一下您修本多长时间了?

网友:
想问问楼主,这板子修好了收了多少钱。做维修的真的是不容易呀。我感觉应该收500元。

网友:
真是高手。耐心加技术。

网友:
要是我们店,这样的机器早放弃了,机器太多。没时间搞在一个机器上面。

网友:
楼主技术高, 佩服下。

网友:
今天也修了快板子   内存不过   没一点思路

网友:
楼主修好这板子不容易,首先耐心非常好:没一样的图纸,尽力去找到图纸。没点位图,用刷子扫了出来。
技术也过硬: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懂得看北桥和内存的测试点

网友:
真是高手,这种故障叫我是修不起来的,太难了,你的技术是一流的,要向你学习,永不言败。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片一起看看不

网友:
这个帖子不像是写出来的 到像是哪里复制的

网友:
这个内存的复位在假负载上能打到吗?标记是不是DDR RST

网友:
昨天看到有人因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困惑,想起这个陈年老帖就翻出来了。似曾相识?让您老见笑了!不过请放心,都是原创!某些水印不一样而已。

网友:
修好这样隐蔽的问题确实付出不少精力吧,中途差点打了退堂鼓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
  哎哟,,,我有个板也是查不出来啊...

不过内存`````

网友C:
楼主,我也修到一个三代内存没复位的,AMDCPU的,我换了CPU内存还是没有复位,三代内存的复位是CPU发出来的,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内存的供电时钟啥之类的都量了数据线也量了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倒导不过内存,BIOS我也刷了,给个思路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修到一个三代内存没复位的,AMDCPU的,我换了CPU内存还是没有复位,三代内存的复位是CPU发出来的 ...

不好意思了,三代内存AMD的图纸没看过,不知道好不好修,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看资料的,不敢乱教,我也不是啥机器都能修好的,只能根据原理慢慢查,一般都会有所收获。

网友:
你够仔细的啊!

网友:
真是长意识了,楼主真厉害!得向你学习。

网友:
看来还是要断的研究新的技术资料才行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逻辑关系分析的好

网友:
这本,也能修好。服了

网友:
这个是好贴啊,看一下就有提高一个层次的感觉!!

网友:
楼主心很细,内存如何出复位信号这经验学习了。

网友:
  很精彩的说。

网友:
楼主座桥的水平很牛 ! g45 p45 的桥不是很好做! 信号逻辑分析更是不得了! 三星现在也不大料号  作风和华硕的有的一比了

网友:
楼主真是有耐心,到北桥上一个一个找条件,佩服!

网友:
的确  楼主怎么确定具体电阻的了??

网友:
新板子的大件越来越少,但是关系也是越来越微妙,,

网友:
飞线就可以了吧  管它多长呢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厉害。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SONY的机子不过内存的,偶尔又能亮机,你的贴子正好参照了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修这个东西要超细心和耐心的

网友:
还真不知笔记本维修还能到这种水平,真服了,

网友:
佩服        对电路图太熟悉了

网友:
楼主经验真丰富   那个铜刷作用好啊

网友:
对三星的板也很纠结,一直修复率很低,难得看到好经验~··

网友:
经典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板子没得标识 LZ 你是怎么找到电阻的确切位置的?

跑线呗,最古老的方法了,用一个毛刷在板子上刷嘿嘿

网友:
很不错,做维修的就是要认真仔细

网友:
- 这种信号问题 最难修了!!!

网友:
- 我想问下 你有没有用 波波量了下 内存系统管理总线的波形! 他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1-11-30):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从内存基准电压、内存电源好俩信号进,内存复位一信号出就可以蒙出其中的逻辑关系来!
...

楼主很大方,虽然我还没能看懂你所说的内容,不过在此我也非常感谢你的赐教。

网友:
呵呵,你这话就有点不对了咯,我可不赞同你这样的观点。

网友:
我怀疑那个电阻是不是被人特意做了手脚造成的呀?

网友:
多谢楼主了,刚好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