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亮一下灭,更换C5706后的新问题!

楼主(2011-10-27):
联想lxh-gj17l3亮一下灭,拆机后,发现其中有一对C5706的三极管爆掉了,在配件中找了好半天,发现有货的配件,只有C5707,没有c5706,于是就用C5707替代了,安装好后,出现了新的问题:屏幕一亮——一黑——一亮——一黑,怀疑是两路高压包的电压不均衡的缘故,于是把另外的一对三极管也用C5707替代了,问题还是依旧。我把所有能补焊的地方,全加焊了,问题依旧是一亮一黑的闪。
求助高手问题何在?
1、C5707可以替换C5706不能?
2、如果能,是不是还那里有问题 ?如何去寻找问题 ?

网友:
在维修的过程中,参考了同坛好友:联想LXH-GJ17L3液晶显示器(算是一个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124-1-1.html
帖子的相关思路,但是问题好像和他的还不完全一样。
那两个C5706不是普通的坏了,而是直接爆了,都开口子了。

网友:
可以替换,那玩意要坏经常是坏一对,都爆了应该不止5706损坏吧,顺着继续追查看还有没有别的损坏,高压电容还有变压器都得测,高压电容换了没,按键板的指示灯跟着闪不?

网友:
按键也随着屏幕一亮一暗也是一闪一闪的。其他的没有检测,生涯变压器旁边的电容,好像是固态电容,应该不会坏吧 ?

网友:
按键灯也跟着闪,肯定是高压和供电有短路,断开高压再看闪不闪,高压电容固态照样坏呀,坏了外观还看不出来

网友:
可能升压圈轻短路,不行就换通用板

网友:
先测试灯管没有问题再修高压板,把高压电容换掉后再不行,测高压包有没有问题,再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条。

网友:
换高压条后,按键不需要做改动吗 ?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弄好了,谢谢各位朋友的热线帮助!
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电容有点虚焊,补焊后,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怀疑电容坏,也换掉了,还是故障依旧。
后来,把哪两个换了的保险管重新更换了一下,装上测试,显示器顺利点亮,维修完成!
目前正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