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XE是不是指PE

楼主(2011-10-28):
请问PXE启动是不是指PE系统

网友:
PXE指的是无盘的,pe指的是预安装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不是啊。。。。。。。。

小宇哥以后我想走网络维护这条路了,你关照关照我好不好,学了几个月笔记本维修学不出来跑去当网管我吃不消,前辈。。。你拉拉我嘛,PXE启动是不是网卡启动

网友:
  学一样,得坚定自己的想法

网友:
先当网管赚了钱就去基地学。。聪明吧

网友:
PXE 是一种  网卡 启动  。做过无盘的都知道。。

网友:
PXE是通过网络装的,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吧。现在一般做成光盘或者硬盘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