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方屏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28):
故障现象:T61无待机。
维修经过:T61无待机以前修过一个,是客户拆机清灰是把键盘插口上方的一个热敏电阻搞掉了,导致无待机,不触发。
所以这次直接打开点位图寻找13个RT热敏电阻,结果热敏都存在而且长相完好,想秒杀看来有点难度了。
上手测Q34远端无电压4脚控制有19v显然不正常,正常是6v左右。再测Q79-PWRSHUTDOWN信号脚为0v,正常3v左右。
-PWRSHUTDOWN信号来源与U61的46脚,这个信号要出来必须有VREGIN20到59脚的19v,和分压出来的3v左右到57脚。
和58脚的13个串联热敏电阻,经测试电压正常,热敏电阻不缺位且阻值正常。没有多想直接换U61,结果19v任然
没有穿越Q34,陷入迷雾。根据经验,还需在热敏电阻上寻找突破口,毕竟这条线故障率搞些。测热敏电阻有1v左右
电压,当时也不知这个1v电压正常否。从料板柜子里翻出个料板来,料板有待机,测热敏电阻为0v。
看来待修板上热敏电阻上有1v左右电压是不正常的,当时怀疑热敏电阻这条线上有断线,才使这个电压没有拉到地。
逐个测这13个热敏电阻,当测到热敏电阻RT8上时1v电压消失。忙忙的测RT7、RT8之间连线,连线果然开路。心中
大喜,喝口热茶暖暖胃。飞线,通电直接触发。

插图搞成倒叙了。大家将就这看。

太给力了!
清楚

网友:
呃,热敏电阻也有这么多的维修率呀。。。。

网友:
宝隔电路,俺有时会被套进去的,楼主高修直接热敏,忒老道了

网友:
热敏电阻跟待机有关是我修一块料板时发现的,现在已经成熟之的知识了

网友:
BD4176 PIN58  TH_DET不能超过0.5V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以后在维修实例中要不断总结.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块T42在修PWRSHUTDOWN。该查的都查了。被迷住了。以前一直以为待机好修。唉。

网友:
Ibm的保护措施做的很强大,现在机器只要进水就会烧一大片。

网友:
长治笔记本维修 来给楼主加分了,期待更好作品

网友:
不错。研究的很仔细。期待更好的作品来。

网友:
温敏电阻下次要注意查查了了。。IBM真不好搞

网友:
呵呵,刚接到电池可以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也是进水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上来就判断热敏电阻问题,请教,这个热敏电阻是哪个电路里的,再电路中起什么左右的?

网友(点评):
热敏电阻是有待机中的一个必备条件,也是一个保护措施。U61的58脚串了13个“蛋”,其中任何一个蛋出问题都不能有待机。

网友:
有的时候-PWRSHUTDOWN电压不出来,或者保护了,确实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