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触碰32.768就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1-10-28):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盈通945主板  说是点不亮  接过板子上电测试  不触发  用表笔点了下晶体 咦 亮了 测量晶体两边阻值都正常 换了个晶体还不行 汗    挖掉谐振电容  故障依旧 看来问题是处在CMOS电路了   果然 测量CMOS电压只有0.6V   这个电压通到一个223的电阻 223的一头有3.3V  直接换了个0欧姆的短路过来 哈哈 OK

网友(点评):
223你换0欧的?你知道那个223电阻是干嘛的么?

网友:
汗。你这个说得真是有些乱。。你都没说测晶体两边有没有电压,然后就在换,

网友:
思路很重要。确定自己每一步都是对的。

网友:
这样能保存COMS吗

网友:
那样短接也可以啊.223的电阻你把它给废了啊 .还能保存时间不啊

网友:
应该不能保存了吧

网友:
怎么直接短的,找不到电阻吗

网友:
试过了 可以保存 没返修

网友:
那个电阻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