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P4M800PRO-M 开机几秒 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10-28):
精英 P4M800PRO-M 亮机不跑码,几秒后掉电,也点不亮主板。
用假负载,可以点亮,但不跑码。
带U拔掉12v可以点亮,但不跑码。
开机针有3。3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看哪个供电的门电路有问题了吧

网友:
可能是缺少重要的供电,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