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3070开机后在进度条那里死机

楼主(2011-10-28):
acer3270原来的故障是外接花屏,内接无显示,这个主板是独显的7300.二话不说加焊显卡。加焊好后开机正常显示,另一问题来了,开机到进度条那里就死机,关机拔掉光驱再开机还是停留在进度条那里,关机再开机进安全模式,删掉所有的硬件驱动,重启还是一样,于是换硬盘试试,发现在装GHOST解压时,不死机却不能继续解压下去,接着再更换内存试,还是一样。之前都修了不少这个型号的机器,都是搞显卡的,怎么这次如此曲折,就将显卡重植,谁料到开机到进度条那里还是死机,又将南桥重植,也是在进度条那里死机!这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特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更换新的显卡,显卡加焊没有用。

网友:
换了显卡不行,再重做显存,有些独显的机子,进不了系统跟显存有关系

网友:
解压不了得我都是搞北桥好的,你也可以试试,在就是换新显卡吧

网友:
慢装的系统试过没有?我有台机子就是这样好的

网友:
先用安装版或者win7试一下,不行就是外设或者EC,BIOS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