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电阻

楼主(2011-10-28):
我是菜鸟,电源坏了,拆下后发现,保险,功率管以及相连的电阻全都烧黑,全部更换后,只有待机5V,短接PDON,电压无输出,此电源是单IC,型号EST7502B,看到论坛上说的开启电阻,是不是他坏了具体在什么位置?如果不是他坏,请问还有什麽原因能造成此故障,谢谢。

网友(点评):
短接PDON 后是不是什么反应都没?如果是的话,有可能是灰线连接的控制芯片坏了吧

网友:
你找一下这个IC的图,开启电阻就与这个IC的开启脚相连,有一个的,也有两个电阻串联的

网友:
是启动电阻吗?几欧的限流电阻也换了吗?
有待机+5V电压,说明电源已经工作了,启动电阻是好的;
查一查输出部分的几个整流管。

网友:
启动电阻怎么没有听师傅说起个啊?再什么上面的哦,主要做什么用?

网友:
你好   我也想问问还有推动管和肖特基管和启动电阻在什么位置我实是不懂在什么位置

网友:
下一个IC的PDF就可以了解到开启电阻在什么地方啦。

网友:
报到。拿分走人

网友:
读懂电路图,会好很多的呃

网友:
好好补补课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