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浏览器老出现HTTP 400 - 错误请求

楼主(2011-10-28):
电脑最近突然有很多网页打不开而且还出现这个HTTP 400 - 错误请求,系统做过N次了,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我在百度也搜索了很多都看不懂,希望在基地能得到帮助谢谢各位。
电脑
浏览器

网友:
换个浏览器不行吗?是不是网络的原因?

网友:
不是网页问题,有好几个网页不能用,浏览器我想一个不可能因为系统都重装过好几次了

网友:
网络设置问题。建议楼主重点检查DNS

网友:
ping 下DNS看看能否上网。

网友:
PING下DN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大概是DNS的问题吧

网友A:
DNS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网友B:
DNS 是域名系统 (Domain Name System) 的缩写

网友:
今天我下载了哥360IE也没有用,你们说是DNS的问题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的dns是铁通公司给我的222 46 120 6 有些浏览器能打开有些不能,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