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NF520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28):
一片七彩虹NF520不上电 测试卡上的+3.3VSB灯没有亮, +3.3VSB是由ATX插头旁的1117产生的,测试电压为+1.35V, 断电打对地阻值为49欧姆 ,感觉是轻微的短路,一般是要上百欧姆的,正好有一片一样的主板打阻值也是差不多的,于是判定没有短路,在路测试反馈电阻阻值也没有问题,于是直接换1117 ,插上电压+3.3VSB灯亮了, 上电亮机了, 简单的故障维修,大侠们不要拍砖呀。

网友:
简单也是修啊,不过感觉那不相关的图片太多了,有点浪费坛友的3G流量啊

网友:
另一片一摸一样的阻值是多少呢,上了100多欧姆了么,要是和这块一样不也轻微短路了么,

网友:
一句话就完事,南桥的待机供电得不到 ,从了不触发

网友:
典型的1117损坏,3VSB值偏低,一般都是3VSB转换元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使用3VSB的元件,网卡IC,1394IC,SB,个别使用3VSB的IO。都排除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图太乱了,还好直接找到了故障点

网友:
支持楼主,技术还是行!  简单维修也是修啊!

网友:
你不是说有一片一样的也是30多阻值吗  怎么判断就是坏了那

网友:
诊断卡3.3V灯不亮,直接告诉你问题了,诊断卡不错~~~

网友:
俺没修过这个

网友A: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直接去学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维修了  结果 二把刀都不算 郁闷。。。。。。。。

网友(点评):
主板更难修!主板一般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3.3VSB,没有1117的是如何转换的呢??

网友:
典型的故障呀

网友:
查供电的最基础的一个。。。搞的不错。。

网友:
很精典的维修,想问下如果是第二脚对地短路的话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有一个1117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1117是??

你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直接去学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维修了  结果 二把刀都不算 郁闷。。。。。。。。

差不多的,你搞懂了是一通百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