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没有待机维修

楼主(2011-10-28):
请问下各位,IBM X61的机器有没有温控芯片,如果有的话,那个是呢?还有它会引起没待机吗?我这台X61没待机,查VINT20没电压 如图 VINT20是由DOCK_PWR20_F经U47然后再U11转换而来的,但是,适配器过来的电压DOCK_PWR20在经过一个保险到U47的S极就过不去了,U47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来的,跑线发现它是由Q19的G极-PWRSHUTDOWN这个信号控制的。如上图!继续追踪,发现的最后是由东芝芯片的46PIN输出的,如图 但是量此脚却为0V的低电平,不知道出这个信号电压的先决条件是哪些了!!!!“是不是温控之类的东西有关呢?”

补充内容 (2011-12-25 22:13):
待机已经有了,自动上电到0.6几没跳变,现在又不知道昨整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1805

网友:
温控可能引起的故障常见的为掉电现象,东芝要输出这个高电平的条件就是:自身要有供电、时钟、复位,外接侦测信号,其次就是公共端无短路现象。

网友:
自身的拱电59PIN的"VREGIN20"已经有20V,而且61PIN的"VCC3SW"也有了,但你说的时钟、复位,外接侦测信号
就不知道怎么擦了???

网友:
请问那个是温控呢,公共点有461的组值,还有"M8765_ACIN"只有2点几V,正常吗?

网友:
DISCHARGE和-PWRSHUTDOWN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温控芯片会拉低系统供电芯片的SD脚

网友A:
不会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台 没待机的  不过没修好

网友:
大家多说下,让我这初学者多学点

网友:
等待高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温控的问题

那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温控的问题

我的就是温控那里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1-11-3 17:20):
总感觉是温控的问题,可是找不到证据!!!

网友:
有没有高手啊,指点下,在线等待!!

网友:
我也初学者 朋友们 说清楚点 可以吧

网友:
学习了我新来的

网友:
温控怎么直接导致无待机那???还有你这机器适配器电压都没到公共点,怎么可能有3V\5V待机。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受控于东芝芯片查东芝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RC震荡)、复位)我觉得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肯定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
  不是温控吧 看待机芯片的 工作条件!

网友:
真正的看电路图芯片级维修

网友:
有保护,朋友

网友:
不是温控的事,温控不正常一般就是机器要亮了掉电

网友B(2011-11-29):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之前能开机就是不显示,加焊北桥亮了一次就不亮了,之后就不开机了.和楼主说的一样.20V到U47就过不去了,请问楼主哪个是温控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机器.之前能开机就是不显示,加焊北桥亮了一次就不亮了,之后就不开机了.和楼主说的一样.20V到U4 ...

是东芝芯片的温控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东芝芯片的温控脚!!

是东芝芯片出来的温控脚,那会是东芝芯片的问题吗?我手上没有这个东芝芯片,楼主是怎么修复的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东芝芯片出来的温控脚,那会是东芝芯片的问题吗?我手上没有这个东芝芯片,楼主是怎么修复的呢?谢谢.

我觉得这个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东芝芯片外围出现的问题,应该就是再温控这块,但不知道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和点位图 看电压和工作条件!   谢谢我的无私奉献!

人家是X61,你怎么发个T61?

网友:
我的脚温控脚只有1.17V,应该是哪里被拉低了吧?正在研究中....

网友:
我也觉得先查查有没短路保护。

网友:
我是新手跟你们学习了

网友:
怀疑这怀疑那的,

网友:
兄弟,我也是新手,但能解答你的部分问题,你先看59PIN的vv3sw出来了没有,这个电压上拉使得pwrshudown#为3v的高电平,如果57脚有dock_pwr20_F有,而59PIN的vv3sw没有出来,那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如果59PIN的vv3sw出来了,而pwrshutdown#仍然为低电平,则查是否温控电路问题,以及主板上的电感是否有对地短路的,导致pwrshutdown#被拉低至地,我也是新手,期待大家指教拍砖

网友(点评):
这个已经够详细的了!!

网友E:
AVIN的电压至少要2.048V

网友:
    查东芝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就换个芯片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东芝芯片外围出现的问题,应该就是再温控这块,但不知道哪里,

你说对了,此机已经修复,问题就是出在东芝芯片的外围的一个温敏电阻的阻值那里。它的阻值变大了,导致东芝芯片工作不正常!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图纸和点位图 看电压和工作条件!   谢谢我的无私奉献!

你应该奉献的是这个

网友F:
怎么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啊

那后来修好没得!

网友:
  ibm的  机器正在研究中。很多信号都不明吧。。

网友:
楼主有位说得很在理,看看公共电压有没有到位,

网友:
电感补焊下就好了   那个电感啊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AVIN的电压至少要2.048V

兄弟,你Q多少,我的是370140756, 能加个Q交流下吗?你的这些话对我帮助不少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  电感空焊!!

可以帮我看下这个吗,现在是待机修好了,结果不跑U啊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81805

网友:
我也初学者 朋友们 说清楚点

网友:
看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