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小本启动漫?

楼主(2011-10-28):
我的HP小本装了W7后多时无法启动!(近40分钟)

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说的无法启动是进不了系统吧?  你那HP小本是什么配置?

网友:
首先问一下你的是什么配置,如果达到wing7的硬件要求,那么你开机再“运行”里输入“msconfig”改一下启动项

网友:
什么配置?网上查下能不能装WIN7.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看下要不要改下硬盘模式

网友:
小本配置一般达不到WIN7要求,当然你的小本如果配置够的话~~~WIN7对配置要求比较高

网友:
小本?我以前 有遇到一台,装上门系统都卡在LOGO那里,换了南桥都不行呢~现在都还给客户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在理呀!或者换个XP试试吧!

网友:
win7要看笔记本的配置是不是适合装WIN7

网友:
那要是装 xp 的也慢你们说怎么回事  大师们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的话,南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BIOS里恢复一下默认植

网友:
建议装XP,检查一下硬盘。

网友:
深度xp系统

网友: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接手一块hp2012维修,主板不插显示屏、usb等等只接电源,电流在880mA左右,测试5vs,3.3v正常,cpu0.9V  1.5v、显卡1.2V正常。内存1.8V也正常。
其它情况:
1、上电自动开机(只插内存和CPU以及风扇),没有任何报警声音(更换过内测,无效,可以排除内存自身故障),其它所有指示灯倒是都可以点亮。
2、原来这款板子19V对地短路,经查烧了1个MOS 4422,我更换了才电压正常的。但是接显示屏和笔记本自带屏幕还是均无显示,屏幕均不亮。
3、显卡已经重融过,没有效果,按压北桥也无效果,能否据此判断显卡已坏?本人这里没有测试卡,也跑不了码,请经验丰富的高人指点方向~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9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