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楼主(2011-10-28):
今天收到个联想F41A跑马0.6屏不亮换了内存和CPU故障一样吧板子拆解下来以为显卡不好加焊故障照旧,后来有次没插CPU风扇结果跑到了1.0。吧风扇插起来故障照旧,拔下又好了这下我头大了,最后直接从别的地放飞线5V直接上风扇屏亮了。可是插板子上面的风扇口就开不了,插口供电正常求解。虽然飞线亮了但是问题不解决还是不怎么爽求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
风扇插口有电么?有短路么?风扇确定是好的么?

网友:
温控芯片地坏了吧。。。

网友:
换下芯片吧??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这故障还真没遇到过,千奇百怪,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
可以找一个风扇来试试是否有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