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代换

楼主(2011-10-28):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代换场效应管,哪位大师能指点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坐等大侠指点,现在我都一直是原值代换

网友:
最好原值,如果没有可以到这里查一下,一般都有答案

网友:
百度里找一下大把的,论坛里也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
n管代n管,p管代p管。台机主板上基本都是n管。

网友:
我想知道看型号就知道是N管还是P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