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下如何跑电路?

楼主(2011-10-28):
跑线路是一个必须经过的过程,但是又是很烦的事。下边我说下怎么去跑线路,跑线路首先表得好用尤其是表笔,最好在表笔上加根钢针。  (1)要分清跑哪跟线,象开机电路中跑哪根线要分清,分清哪根是供电哪根是信号,象83627IO它是高电压触发的那它的角应该有根接供电的,那你应该跑另一根没电压的那针.如果是一根接地了那你立码应该想到它中间肯定有转换电路,因为83627是高电压触发。
 (2)跑到一些元器件应该知道从哪个元件继续往下跑:  1.如果碰到电阻要知道是大电阻还是小电阻,大电阻接供电或者地线,小电阻走信号. 2.如果跑到电容就当它不存在,因为电容在主板上大多数是滤波的一端肯定接地了.所以不要去管。 3.如果跑到三极管看跑到哪一极,一般这三个极都要跑一下的.  4.如果跑到门电路那你应该知道门电路管角定义哪角进哪角出,跑到输入角那你应该在从输出角继续往下跑.(跑到输出角那就得看输入角是哪里过来的.输入角和输出角是不通的要记住,这种的在绿线到IO或南桥的线路中会遇到),不要跑到入角以后就不知道去跑哪了.
5.还有就是跑到二极管,到二极管后要看是正极还是负极.在复位电路中会遇到
  (3)还有些就是线进槽子了,那你最好先在槽子四周划出来的线,记住不要划断了,划不到再去后边找出来的线,找这个线也不是乱找就在那槽子覆盖的面积里找不用去别的地方划的。
  跑线路基本上就这么多吧,主要还是得多跑跑,熟能生巧嘛.还要对着所讲的电路图.这样才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不然你不懂原理瞎跑怎么也跑不通的. 还有就是最好一边跑一边把图画下来这样你才不会乱.跑线路是由一个菜鸟到普通修理员一个进步最快的方法.跑的多了以后一看就知道了.象我原来跑线路最少跑过100片以上.现在都是一看就知道这线路怎么接的,是去哪的.跑线路不要急噪心情要放松.说这些吧希望多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贴子最怕跑线路现在又点眉目了

网友:
我就是在这块不是很懂!

网友:
跑线真的好烦.上次遇到快主板也跑线.头疼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值得借鉴。
是的,熟能生巧。呵呵

网友:
向楼主学习,要多跑,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