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单桥的板网卡链接不上

楼主(2011-10-28):
BIOS涮过 系统XP win7都试过,人道网卡就是获取不到IP 链接受限制,是不是桥的问题呀,不敢轻易的做桥。

是BIOS芯片坏了 ,之前芯片还能读写最后才发现写好之后 还是老版本 没变。 BIOS里面 UUID Number :都是0000  换个BIOS芯片  最后刷个我从 V3700机器保存的BIOS  OK
  没看论坛里有没有 自己备份的BIOS    V3000   AMD单桥的 V3700

网友:
怎么不试试,是不是网卡问题?

网友:
用usb网卡吧,单板的板常常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一张独立的网卡试试啊

网友:
无线的就可以 ,换过网卡芯片还是老样子

网友:
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逆看看网卡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在看看网卡芯片,最后干芯片

网友:
用外接的网卡吧

网友:
是BIOS芯片坏了 ,之前芯片还能读写最后才发现写好之后 还是老版本 没变。 BIOS里面 UUID Number :都是0000  换个BIOS芯片  最后刷个我从 V3700机器保存的BIOS  OK

网友:
那个桥坏了也可能

网友:
外置网卡可以用吗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MC地址就是卸载BIOS里的   你的BIOS应该没有UUID的序列号吧      不刷BIOS你就自己设置一个固定的IP     设置固定IP有时候也是可以的

网友:
重做系统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