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冷机不启动

楼主(2011-10-28):
有一台山寨上网本 冷机加电不亮  只要一亮机就一切正常

网友:
有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给个思路

网友:
查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变质的。
用热风枪一点点加热排除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不行了,一个个试吧。。。。。。。。。。。。。。。

网友(2011-12-26):
是呀,我也越到这个情况,风枪把IO旁边吹吹就好了,最后也没查出来问题,已经遇到两个了

网友(2012-07-07):
重点换电容

网友(2012-08-20):
我有一个本本和这同样的毛病,没修好,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