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52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10-28):
此机是定点客户拿过来修的,接机的时候说是客户说是排线的问题动一动屏就能亮,拿到手上插上直流稳压电源待机在0.01-0.05之间跳变,应该是直流稳压电源的接口有问题,开机后却要掉电,只能打电话给客户说机子点不亮
      OK,拆机,怀疑SW#1就先用表笔测试正常,怀疑是CPU的问题,找了个CPU换上去,能开机不掉电了,但是不过内存,压住CPU看是不是CPU虚焊了,还是一样不过(独桥的容易出问题,是不是桥虚焊了),还是做下清洗工作吧,把CPU和内存的座子清洗一下,上电开机。问题来了,开机忘记关电源了,把开关板和主板短接了,看表直接大电流了,悲剧呀
      没办法了只能慢慢的排查隔离保护电路,拆呀、上呀,在拆、在上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了,烧机吧,电源开到7V烧出来了一个MOS管子,直接拆下来,找原件 ,找了板子没找到,用万用表打下阻抗,好的额 ,在上到主板上去,还是大段路,悲剧呀
     没办法了,没思路,看来只能继续拆其他件了,它出现了,看到原件明显烧了,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直接烧段路了,换件、上件、上电、开机、OK,哥终于终于找到你了吧
     上电、开机、上CPU、上内存,*脏话*,居然过内存了,苍天呐大地呀,总算好了  。
     同志们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呀,不要像我一样,失败呀,好在OK了.
     最后附上图纸  广达主板  板号ZO3

网友:
写的不是太清楚。
但是能看懂,
不过没图 有图就好了

网友A:
一定还会出问题的。。这种垃圾机器就这样。特别是单桥的

网友B:
那个供电的电感烧了呢?是不是最先就是短路引起的啊

网友:
单桥的机子最垃圾

网友:
过不了10天,客户还会来

网友:
先是电容坏了造成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还会出问题的。。这种垃圾机器就这样。特别是单桥的

  我想 只要 一个月不出问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供电的电感烧了呢?是不是最先就是短路引起的啊

   肯能  之前是不怎么稳定吧。
   从昨天开始测试没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还会出问题的。。这种垃圾机器就这样。特别是单桥的

   一个月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但愿好了以后一个月过去之后再坏 呵呵

网友D:
修机器得小心啊,我也烧过板子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愿好了以后一个月过去之后再坏 呵呵

    那我到不期盼哈。
    希望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机器得小心啊,我也烧过板子额!!

    要失过手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下次一定会注意的。

    这到是一直要提醒自己  修机一定要小心。

网友E:
有同感,维修一定要细心。小细节酿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同感,维修一定要细心。小细节酿大错误

   是呀,我们每个人都该注意的。
   祈祷这机木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啊,真的要细心,我以前弄掉了一个小电阻,就搞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