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做系统后不能全屏

楼主(2011-10-28):
电脑老是在屏幕中间显示,四周为黑框,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小问题。

网友:
驱动有没有全部都安装了
下个电源管理。显卡驱动
不行从换个系统

网友:
驱动全部装齐了,系统也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好,升级一下显卡驱动

网友:
升级了不行

网友:
装官网驱动,刷分辨率

网友:
boss  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可用驱动精灵装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或时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
分辨率调下

网友:
显卡坏了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上在找一下驱动吧

当然啦,你显卡驱动打上 都要重启才能生效的~~~~重装的系统,包含的驱动不一定对的,官网找下还是有必要的
官网上的驱动下载下来装上开始还是小屏重启机器后正常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如果没有换过液晶屏的话,分辨率不符合

网友:
是玩全屏游戏不?  把显卡管理弄出来。在里面调下!

网友:
显卡不好也会这样啊

网友:
谢谢大家,官网下载驱动还要把原来的驱动卸载,重启机器后正常

网友:
换屏线,我之前见过一个HP的笔记本和你的情况一样,换了一跟屏线OK.

网友:
简单的问题弄复杂了!! 百分之90都是分辨率的事!!!

网友:
看一下外接效果。考虑驱动,系统,屏线,显卡,屏。

网友:
搞成4:3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就是显卡驱动不对,或者就是你分辨率没调

网友:
显卡驱动没上吧

网友: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都不行,必须去官网下载这个显卡的驱动装上后开始还是不行,重新启动后正常。

网友:
官网下驱动

网友:
估计是驱动和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显卡驱动没安装好

网友(2011-12-04):
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屏的话。换张屏试下。。我原来有一个就是滚动条还好的。。进系统就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没有装对吧,还有就是分辨率没有调好

网友:
驱动问题。从新装驱动。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
分辨率不行就要看下BIOS了,里面应该有设置项的!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吧  最近好多驱动系统都打不上了

网友:
晕  好像是分辨率的问题吧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

网友:
还是系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