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1-10-28):
热风枪的使用方法

正确使用热风枪可提高维修效率,如果使用不当,会将手机主板损坏。如有的维修人员在取下功放或CPU时,发现手机电路板掉焊点,塑料排线座及键盘座被损坏,甚至出现短路现象。这实际是维修人员不了解热风枪的特性造成的。因此,如何正确使用热风枪是手机维修主板维修的关键。
1.吹焊小贴片元件的方法
手机中的小贴片元件主要包括片状电阻,片状电容,片状电感及片状晶体管等。对于这些小型元件,一般使用热风枪进行吹焊。吹焊时一定要掌握好风量,风速和气流的方向。如果操作不当,不但会将小元件吹跑,而且还会损坏大的元器件。
吹焊小贴片元件一般采用小嘴喷头,热风枪的温度调至2-3挡,风速调至1-2挡。待温度和气流稳定后,便可用手指钳夹住小贴片元件,使热风枪的喷头离欲拆卸的元件2~3CM,并保持垂直,在元件的上方向均匀加热,待元件周围的焊锡熔化后,用手指钳将其取下。如果焊接小元件,要将元件放正,若焊点上的锡不足,可用烙铁在焊点上加注适量的焊锡,焊接方法与拆卸方法一样,只要注意温度与气流方向即可。
2.吹焊贴片集成电路的方法
用热风枪吹焊贴片集成电路时,首先应在芯片的表面涂放适量的助焊剂,这样既可防止干吹,又能帮助芯片底部的焊点均匀熔化。由于贴片集成电路的体积相对较大,在吹焊时可采用大嘴喷头,热风枪的温度可调至3-4挡,风量可调至2-3挡,风枪的喷头离芯片2.5CM左右为宜。吹焊时应在芯片上方均匀加热,直到芯片底部的锡珠完全熔解,此时应用手指钳将整个芯片取下。需要说明的是,在吹焊此类芯片时,一定要注意是否影响周边元件。另外芯片取下后,手机电路板会残留余锡,可用烙铁将余锡清除。若焊接芯片,应将芯片与电路板相应位置对齐,焊接方法与拆卸方法相同。

热风枪使用注意事项

在不同的场合,对热风枪的温度和风量等有特殊要求,温度过低会造成元件虚焊,温度过高会最坏元件及线路板。风量过大会吹跑小元件,同时对热风枪的选择也很重要,不要因为价格问题去选择低档次的热风枪。
1.热风枪的喷头要垂直焊接面,距离要适中。
2.热风枪的温度和气流要适当。
3.吹焊手机电路板时,应将备用取下,以免电池受热而爆炸。
4.吹焊结束时,应及时关闭热风枪电源,以免手柄长期处于高温状态,缩短使用寿命。
5.热风枪使用时或刚使用过后,不要去碰触喷嘴;热风枪的把手必需保持干燥、干净且远离油品或瓦斯。
6.热风枪要完全冷却后才能存放。
7.不可将热风枪与化学类(塑料类)的刮刀一起使用。
8.使用后应将喷嘴或刮刀的干油漆清除掉以免着火。
9.须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因为从铅制品的油漆去除的残渣是有毒的。
10.不能将热风枪当作吹风机使用。
11.不可直接将热风对着人或动物。

网友:
初学都最基础的的焊接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热风枪使用初学者

网友:
有详细的教程就好了.最好是把温度也说一下.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把温度调到5档,风调到3档,吹什么都要吹很久(1分钟)才能吹下来,吹的时间太长,很怕吹坏,不知你们吹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