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卡供电及相关信号详解

楼主(2011-10-28):
AGP供电根据AGP标准不同分为3.3V和1.5V供电。2X使用3.3V核心供电,4X为1.5V,8X为0.8V。在AGP 8X的显卡上,工作电压为1.5V,但在信号传输上,使用的是0.8V的电压。插槽分为2类:一种是2X/4X自适应插槽,另一种是4X/8X自适应插槽。

一 AGP插槽的几个重要信号:

1 TYPEDET#(类型选择)信号(A2)在AGP1.0规范里没有这个信号,因为那时电压传输是3.3V。AGP2.0规范里把信号传输电压降为1.5V。为了使两种模式兼容,AGP2.0规范定义了兼容AGP3.3和AGP1.5V的通用接口,那么在这种主板上就需要识别3.3V和1.5V的显卡,所以引入了此信号。主板上的TYPEDER#接入识别电路,1.5V的TYPEDER#脚接地。这样主板芯片组就可以通过识别TYPEDER#信号的高低电位来识别显卡是3.3V还是1.5V的,从而确定提供何种电压。

2 GC_DET#信号(A3)

AGP3.0规范里把信号传输电压降为0.8V,这样又增加了一种传输模式。于是又定义了区别1.5V(AGP2.0)和AGP3.0显卡的信号,以便供AGP3.0_1.5V兼容主板识别显卡,这就是GC_DET#信号。GC_DET#信号的原理和TYPEDET#一样,由显卡提供,低电位表示AGP3.0的显卡。AGP3.0_1.5V的兼容主板的AGP槽的GC_DET#脚接入主板识别电路。

3 MB_DET#信号(A11)AGP3.0_1.5V兼容主板需要识别插近来的显卡,同样, AGP3.0_1.5V兼容显卡也需要识别主板。因此又定义了一个显卡识别主板的信号,就是MB_DET#信号。该信号由主板提供,凡是支持AGP3.0模式的主板的MB_DET#脚接地,向显卡提供低电位的MB_DET#信号,表示能够支持AGP3.0,于是AGP3.0_1.5V通用显卡自动设定0.8V的信号传输电压。

4 AGP_Vrefcg和AGP_Vrefgc信号(B66,A66)Vref是参考电压的意思。在AGP1.0的规范里就对Vref做了规定和描述,其作用就是为了稳定信号传输电压(VDDQ)。由于3.3V的传输电压稍有波动也不会有大的影响,所以3.3V主板和显卡都没有设计这个电路。AGP2.0把传输电压降到1.5V,稳定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于是AGP1.5的主板和显卡都有了Vref电路,并通过接口的A66(Vrefgc)和B66(Vrefcg)相连接。 AGP3.0把传输电压降到了0.8V,除

了需要稳定VDDQ外,还要识别和确认传输运作模式,仅仅靠TYPEDET#,GC-DET#和MB-DET#是不够的,由于不可能更改AGP接口,于是就利用Vref。AGP3.0给Vref赋予了新的名字和功能,不仅仅起稳定VDDQ的作用,而且起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的作用。所以,新的名字是AGP_Vrefcg和AGP_Vrefgc,这2个都是静态信号。AGP_Vrefcg(B66)是主板或NB用于向显卡提供AGP Vref或者AGP3.0 Vref,并以此作为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Vrefgc(A66)是显卡用于向主板提供AGP Vref或者AGP3.0 Vref,并以此作为检测主板/显卡搭配的基准。TYPEDET#,

GC-DET#和MB-DET#则是用于建立主板和显卡通信信道的配置。上述5个信号都是静态的,电位高低由硬件设置,不能通过BIOS或软件更改。它们的电位变化和识别过程都是加电开机时由硬件电路自动执行的.

二 AGP2X/4X供电

当不插显卡或者插上2X显卡的时候,TYPEDET#信号脚为空呈开路状态,Q1导通,拉低LM324第二脚电压,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原理,3脚与2脚的压差达到最大值,此时1脚输出达到最大值,使Q2完全导通,VDDQ输出为3.3V。

当插上4X显卡时,YPEDET#信号脚接地,Q1截止,LM324第2脚电压上升,第3脚与第2脚的压差变小,1脚输出电压也变低,Q2的G极电压变低,VDDQ输出为1.5V。

三 AGP4X/8X供电

1.5V的AGP槽,根据显卡上的GC_DET#信号来自动识别4X/8X显卡,确定其工作模式。当插入4X的显卡时,GC_DET#信号脚为空即开路,Q3导通,Q1截止,VCC-AGP经过电阻R11,R12分压后得到0.75V的AGP_REF电压,接入NB。

当插入8X的显卡时,GC_DET#信号脚为低信号,则Q3截止,Q1导通,VCC-AGP经过电阻R10,R11,R12

分压后得到0.35V的AGP_REF电压,接入NB。NB根据所获得的AGP_REF电压,来确定显卡的工作模式。

四 关于插上显卡能触发,不上显卡不上电的理论解释

这种故障多见于845以后的主板,大多都是AGP槽旁边的一个小3极管损坏的原因。其实这是主板设计防

2X显卡烧坏主板的一个保护电路。因为2X的显卡供电是3.3V,而4X和8X的显卡工作电压是1.5V,如果上2X的

显卡,由于电压超出,会烧坏主板上给AGP供电的MOS管。所以一些主板设计了这个电路,此NPN的3极管B极接AGP的A2脚TYPEDET#,E极接地,C极接3.3VSB或S3#信号。当插上2X的显卡后,A2脚为高电平,使此3极管导通,导致3VSB或S3#短路,所以不能加电,达到保护主板的目的。而当这个管内部损坏后,不论插上的是何种显卡都会使这个管导通,处于短路状态,不能上电,而不插显卡则此电路不工作,主板可正常上电。所以实际维修中遇到这样的情况时一定要考虑此管的好坏。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群主 分析透彻 明了 佩服

网友:
可惜AGP太老了,越来越少了,会修也没什么用了。。。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