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775插座CPU散热器的拆卸与安装

楼主(2011-10-28):
  • 拆卸步骤
    第一步:首先找到散热器4个角的扣具,将旋钮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图1)。
  • 第二步:向上提起扣具即可。待到4个扣具都提起来后,就可以向上提起散热器将其取下(图2)。
  • 安装步骤
    第一步:先检查散热器上4个扣具的旋钮是不是保持在图中所示位置,如果不是的话,请将它们顺时针轻轻转动至不能转动为止(图3)。
  • 第二步:找到主板上CPU周围的4个扣具孔位,将散热器的4个扣具插针对准这4个孔插进去(图4)。
  • 保证4个扣具插针的下端已经插进主板的扣具插孔中之后(无法再往下插),再向下用力按住旋钮,直到听见“咔嗒”一声,就表示扣具已经到位。将4个扣具都向下按到位后,这一步就完成了(图5)。
  • 第四步:在主板背面检查散热器的4个扣具插针是否都已到位,必须4个插针都要呈现图中这种状态(中间的插销完全凸显出来),才表示已经到位(图6)。注意事项在把散热器装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4个插脚对准主板上的孔位再用力插进去,如果没有对准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插脚本身的损坏,并且不取下来看的话,不容易发现,从而留下了散热的隐患。另外,在重新安装散热器的时候,最好是找一点散热硅脂涂在CPU上,电子市场有售,几元钱一小瓶(千万注意,别买成硅胶)。

网友:
这也来这发,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