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硬件接口大全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1-10-28):
电脑常见接口大全
每一台计算机,不管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里里外外都有很多的接口,你能把它们每一个都认出来而且知道它们的用途吗?通常一些相关的文章介绍起来都缺乏耐心,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插图之类,更使得大家犯迷糊。

  本文旨在综合参考之用,不仅是帮助新人菜鸟,希望也能够对经验丰富的人有所帮助。通过大量的图片和简单的解释文字,我们将向您介绍在PC上各种各样的插槽、端口、接口,以及通常是什么样的设备来连接在上面。因此本文对于那些对电脑内外接口不太清楚的人会更有帮助一些,而不是一篇电脑连接故障的快速参考书。
  PC的部件连接性方面比较让人欣慰的是:不兼容的接口配件等根本就不能连接在一起。当然也不排除极少的情形出现,还好因此导致硬件损害的事情现在也是非常少见了。
USB

  USB(Universal Serial Bus)接口大家可能最熟悉了吧,USB是设计用来连接鼠标、键盘、移动硬盘、数码相机、网络电话(VoIP的skype之类)、打印机等外围设备的,理论上一个USB主控口可以最大支持127个设备的连接。USB分为两个标准,USB1.1最大传输速度为12Mbps,USB2.0为480Mbps,这两种标准的接口是完全一样的,也可向下兼容,传输速度的不同取决于电脑主板的USB主控芯片和USB设备的芯片。USB接口可以带有供电线路,这样USB设备例如移动硬盘等就不用再接一条电源线了(最高500mA 5V电压),现在支持USB接口的手机也可以通过电脑来充电。
  USB接口方式有三种:PC上常见的是Type A型,一些USB设备上(一般带有连接线缆)常使用Type B,而Mp3、相机、手机等小型数码设备上通常是mini USB接口。

  这条线的左边就是接电脑的Type A型口,右边就是接设备的Type B型口,这种线常用在打印机、大移动硬盘盒等设备上面。

  USB延长线,一般在5米之内,如果你嫌电脑的USB接口在后面不方便,可以买一条这样的线把它导出到前侧来。

  小型数码设备、测量设备等上面的mini USB接口,miniUSB和TypeA的转接线非常容易买到。

  接头上一般都有这个USB的Logo。

  USB分离线:每一个USB口可以提供5V 500mA的电力,如果一些设备的电力要求较高,就需要这个东东了,可以从两个USB并联,取得1000mA的电力。

  用这个东东可以从电脑的USB口给电池充电,不过这样USB的数据传输功能就没用了。

  这是PS2 USB转接口,现在很多光电鼠标都有附送。

IEEE-1394 / Firewire / i.Link

  Firewire线,一头为6针另一头为4针。
  IEEE1394是这种广泛应用在数码摄像机、网络、存储设备中的串行接口的正式名称,Apple叫它Firewire,索尼叫它i.link。传输速率方面,现在400Mbps的IEEE1394正在被800Mbps的IEEE1394b(firewire-800)标准所取代。普通firewire设备一般带有电源供应的6针接口,还有一种不带电源的4针接口,而firewire-800设备是使用9针线缆和接头的。

 这块firewire卡提供两个6针接口和一个4针接口。

 可提供电源的6针接口。

不提供电源的4针接口,一般用在DC和笔记本等设备上面。

Cinch RCA (视频复合,音频, HDTV分量)

  我们可以在电视的后面见到上图这种接口样式,第一排第一个是视频、后两个是左右声道,而下面三个是HDTV所用的了。这种视频接口可以凭借颜色来分辩出来,见下表:
颜色
功能
信号类型
黑或白

音频左声道

模拟

红色

音频右声道,HDTV红色分量也是这个颜色

模拟

黄色

视频复合

模拟

绿色

HDTV Y分量

模拟

蓝色

HDTV Cb/Pb分量

模拟

红色

HDTV Cr/Pr分量

模拟

橙/黄

SPDIF音频

数字

  从上表可以看出,部分接口的颜色一样,有可能是会搞混的,比如SPDIF和视频复合接口,以及HDTV的Cr/Pr分量和右声道音频,这就要我们在连接时仔细查看说明书了,注意HDTV接口一般是3个一组一排的。

RCA接头,不同的颜色输入不同的信号。

两种SPDIF (数字音频):左边是RCA/coax接口,右边是TOSLINK接口。

 TOSKLINK接头。

  SCART-RCA(复合视频、2X音频和S端子) 转接适配器。
术语:

  • RCA = 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 SPDIF = 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s

PS/2
  名字源自IBM PS/2, 这种接口广泛应用在键盘和鼠标上面,已经是它们的标准了,现在缓慢被USB所取代,现在的PS/2接头一般都有颜色标志。

  左边的有颜色标志,左边的一个是老式的没有颜色标志。

  绿色用作鼠标,紫色用作键盘。没有颜色标志的PS/2接口上就很容易把键盘和鼠标插混了,但是不用担心,这不会导致什么故障的,只会使两者都不能使用而已,不过很多系统可能会因此不能启动了,这时只要把两个接口交换过来就可以了。

USB PS/2转接头
DVI 显示器接口

  DVI显示接口是用来直接传输数字信号的,显卡产生的数字数据先要模拟转换后送到显示器端,如果显示器是液晶之类的数字显示器的话,还要把模拟信号再转换回数字信号,而DVI直接传输数字信号,避免了这个麻烦。另外数字TDMS信号也让影像定位和同步更有优势。

  双DVI接口显卡可以输出两个数字显示。
  因为现在的VGA到DVI的转换步伐比较缓慢,为了兼容大多数模拟显示器,最通用的DVI-I接口还是可以同时输出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而现在还有一种DVI-D信号,只能输出数字信号。

  DVI接口种类。
术语:

  • DVI = Digital Visual Interface

RJ45网线接头

  以太网双绞连接线,现在千兆网正在取代百兆网络。双绞网线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广泛使用的直连线,另一种是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交叉线。如果是PC连接交换机或是其他网络接口等,或是其他连接的双方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都使用直连线,而如果连接的两台设备是对等的,例如都是两台PC、笔记本等,就要使用交叉线了。两者的差别是线序不一致,接口是一样的。

PCI网卡上的接口。

  很多网卡上都带有标志网络连通状态的指示LED灯。在欧洲和北美,ISDN等网络设备同样使用RJ45接口。ISDN在欧洲广泛使用,而在北美宽带连接比较普及,但只有DSL使用RJ45,cable modem通常使用BNC接口。因此,用户需要注意RJ45接口旁标注的是“LAN”,“ISDN”还是“DSL”,当然插错也不比担心设备损坏。

RJ11电话线接口

  RJ45和RJ11在外形上比较相似,不过RJ11有四个接触点,而RJ45有8个,RJ11在电脑里主要是用在调制解调器上,因为很多国家的电话接头都不一样,因此RJ11的转接器也比较多。

笔记本上的RJ11接口。

RJ11调制解调器接口。

这是一款针对德国的电话线插头的RJ11转换线。

S-Video (Hosiden, Y/C)

  S端子是分离亮度和色度值来传输模拟视频信号,比起复合视频的画质更高,在所有模拟信号输出方案中,仅次于HDTV的分量输出模式。不过,通过TDMS提供的DVI或HDMI纯数字输出是当今最优的画质选择。

显卡上的S端子接口,可以输出到电视机上了。

SCART

  SCART是一种复合接头,广泛应用在欧洲和亚洲的消费电子产品上,这个接头同时带有了S端子、RGB以及模拟立体声音频信号,不过并不支持模拟HDTV分量的YpbPr和YcrCb颜色模式。

用于连接TV和VCR的SCART接口。

用于连接TV和VCR的SCART接口。

HDMI

HDMI是用于传输未压缩HDTV信号的数字多媒体接口,最高支持1920x1080分辨率交错信号(1080i),集成数字版权管理(DRM)防拷机制,目前使用的是一种19针Type A接口。

  而29针的Type B(支持高于1080i的分辨率)HDMI接口目前还没有产品支持,HDMI和DVI-D采用同样的数字TDMS信号生成技术,因此我们可以在高端产品上看到HDMI-DVI转接器。另外,HDMI还可以传输8声道,24位,192KHz采样率的音频信号,HDMI信号线不应超过15米。

网友(2012-04-15):
发点图啊 老大

网友:
没有图片万加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1-10-28):
没看到有图片啊

网友:
拿分走人,拿分走人

网友:
拿分走人,再见啦

豪情奔放 -2 严禁灌水

网友:
慢慢整  怕是心头怕胆子要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