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28):
店里每拿来一台电脑都的重启下路由器才能连接上 直接插上就是受限制或无连接 换了3个路由器还是这样 扯的网吧的线
本地连接受限制

网友A:
应该是网吧那边的问题 给你限制了

网友:
我们没本限制

网友:
网吧让你受限制了

网友:
自己电脑设置问题

网友:
ip要设置成跟网吧的一个段。。IP 。网关 DNS等

网友:
网吧网管给我们设置过了

网友:
网吧一般在路由里面都关闭了DHCP服务,如果你网卡没有设置地址的话,当你网线直接插上的时候一直是网卡是寻址状态,必须把IP,网关。 还有DNS填好以后,在把电脑重启一下就行。

网友:
你如果设置的是自动获取IP,而路由器没有开DHCP服务器,那当然连接不上了,你自己写一个IP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20):
我也经常这样但是我拔了网线在插多做几次就正常了求解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认为是网线太长的问题,别外就是你网卡不行,换个千兆的一定好,减少网线的长度也行。。。。。。。。

网友:
如果在路由器中将DHCP功能给关闭掉后
也就是电脑上网卡的IP地址不能用自动获取,得手动设定的
如果这种情况你还设成自动获取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网吧把外面的电脑限制自动获取IP

网友:
可以手动把IP设置成和网吧同一个网段,DNS,网关

网友(2012-08-05):
看网线有问题没

网友:
一直没有太懂网络呀。我那个路由器也 是没有设好

网友:
把IP地址都弄成固定的就OK乐

网友:
IP分配不对吧。

网友(2013-05-30):
大部分是dns的问题···自己设ip和dn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