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蓝屏问题

楼主(2011-10-28):
HP6531S用电源正常使用,用电源和电池显示LOG后就蓝屏,单独用电池也是显示LOG后就蓝屏,系统装了几次没用,驱动也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大家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
那电池就有问题撒!你看电池嘛!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换另一个系统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可能电池或都充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就是没有换电池和CPU了,其它的都换过了,南北桥,显卡都做过BGA,没有结果,

网友:
这个呀,我看要刷BIOS了

网友:
先软后硬,再换换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