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奇怪的问题 笔记本有线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1-10-28):
我的一个笔记本 有线网卡,插上网线后《网线前面确定没有问题》,又是马上连接上本地网,取掉后马上再插,有时能马上连上,有时连不上,还有有时插上网线开机,也有连不上的问题,网卡驱动没有问题确定。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
可以先确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进PE连上网络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还是可能是网卡接口问题

网友:
网卡接口不好

网友:
有可能是网卡的问题,或者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网卡的问题为主

网友:
应该还是网卡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3-06-29):
我这也有一台联想的  插上线 没有本地连接   求教你修了什么   无线我能上网   就是有线不能

网友:
IP地址没设置好吧。。还是你的网卡接口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