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开不起啊

楼主(2011-10-28):
电源板5V是过驱动板了的 驱动板3.2V  5V  1.8V  都有  开关也有电压3.2v  还是开不起呀 求解救呀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重新写

网友:
怎么写啊

网友:
程序坏了.要刷写MCU了.如果没有就在淘宝上淘个同样的驱动板价格也不贵

网友:
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驱动板 程序出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程序是什么呀 我还认为是芯片也 那是什么东东呀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这东西不贵  要刷的话   程序也难找

网友:
按下开关键,测一下看看电压是否被拉低了,不行的话,加焊一下MCU,,不行就换驱动板把!

网友:
换个通用板改,应该可以点亮

网友:
都用得差不多了哦  不知道还有没有呀

网友:
查一下按键是否漏电,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用通用板改板呀,快捷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