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刷完BIOS竟然复位电压偏低

楼主(2011-10-28):
一块华硕P5K-PL 拿来时不跑码 CPU复位也有 合计刷个BIOS 结果刷完BIOS 个个复位电压全被拉低了一半 IO83627DHG-A复位就1.8V 把30脚挑起来 IO焊盘上的复位点是3.3V IO换过 怀疑这个BIOS块是不是坏了啊 厂家EON型号EN25F80 可以擦除但查空时有错误 我用的希尔特500P编程器

网友:
你那是不是没有擦除掉哦,要不怎么查空出错?
先要解保护再擦除

网友:
最下边的这个是解保护吧   连续擦除好几次 查空才成功一次 把程序写进去 校验也不行

网友:
换个芯片再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