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也遇见了一台宏基4520掉电,

楼主(2011-10-28):
现在正在搞北桥  祝我成功吧

网友(点评):
MCP67 注意温度,不成功便成仁。

网友(点评):
我已经搞爆了好多个了。

网友:
修好就告诉我吧~~~我修改两台这样的机器也是掉电,最后一台都修不好~~~

网友:
这个问题   很多都没有修好  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我的也掉的 也是没有修好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吗?开机掉电有时显卡的问题也会掉电的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原来拿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的,现在是开机掉电。是三桥合一的。没敢动让客户拿走了。你要是动北桥OK啦。说一声。。

网友:
估计又是那个Q10控制极电压不到吧。

网友(点评):
兄弟修过q10 引起 的? 说说经验

网友:
祝你成功,这种问题应该好多地方都会引起

网友:
真没有想到跟cmos电池也有关系啊

网友:
LZ 机器修好没有啊,分享下。 掉电的机子真是蛋疼~~

网友:
ACER 4520修好了,就是北桥开焊了,但是北桥的红胶真是讨厌,现在才搞定,修复耗时3小时,现在来个修后总结:4520显卡是独立插入式,这款显卡温度极高,以前BGA显卡芯片后虽然开机显示,但是同时也给北桥造成脱焊,这次返修回来后,直接做了北桥后,发现板子有些变形,北桥芯片与散热片有些接触不良直接垫上0.8毫米的铜片,在安装显卡后测试机器,跑3D 2次   反复开机20次在没有发现掉电故障,故障重点怀疑北桥与显卡散热片接触不良导致。  希望能帮到你们修复你们的4520

我有好几个4520的都放弃了,
的确 带胶的芯片是最让人头疼的!!

网友:
sony也有自动掉电的,也没搞好过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组的啊

amd   MCP67

网友:
945芯片组吧

网友:
不是945  是AMD cpu  北桥是MCP67 独显插在主板上的

网友:
AMD想都不要想了,发热太大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貌似 这型号好多这问题哦

网友:
郁闷  这种问题 最不好搞的

网友:
这种板子桥最爱虚焊,喷到好几次,总以为是显卡虚焊。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换芯片还是植珠?这个MCP67每次换新的芯片都不亮机,换回原来的就好了

网友C:
amd的芯片组返修率很高啊,你用的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
这么冲动,不过还是修好了,不管怎么样 修好就是厉害!

网友:
三个小时搞定费了不少精力

网友:
LZ  没直接干显卡?  就上北桥了  运气真卟错 中招了。。。。

网友:
之前因为已经给显卡直球了,相信自己的BGA技术,所以分析是北桥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换芯片还是植珠?这个MCP67每次换新的芯片都不亮机,换回原来的就好了

我的是植珠。没有换,这个芯片是好的少,在网上淘的概率都打不到百分之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芯片组返修率很高啊,你用的温度是多少啊

我用的是xxxxxx三温区返修台,自己设定的温度。最高240

网友:
楼主量到问题了吗?去干北桥啊。危险啊。